请问弹簧有效圈数和总圈数如何计算?

楼主(2015-06-01):
圆柱弹簧两头磨平面请问怎么计算有效圈数和总圈数?

网友:
计算?是数吧。拿把尺,贴住一头,然后数那头绕多少圈再碰到尺。

网友:
我的理解 一般有1圈半是无效的

网友:
根据支撑圈数的不同来计算,支撑圈为3/4圈,有效圈数为总圈数减去1.5,支撑圈为1圈,总圈数减去2;支撑圈数1.25圈,总圈数减去2.5

网友:
首先得把总圈数数对了,端头数到端尾减一是总圈数,总圈数减去支撑圈数就是有效圈数的,磨平的弹簧有不同的并紧圈数,看下弹簧计算公式就知道了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CNNqpUqkfFgDOZuv9ZYlQOO1sFKLjTJsUmrhWIzILtyGZZTuQxh-A1v6ol3y3Vf6h9SrWShqtFPERHPzds0XfPxO5Es7uw2cpfzLnE31wmm

网友(2015-12-17):
还真不知道怎么数数

网友:
圆柱螺旋压缩弹簧,端部磨平,总圈数=有效圈数+2

网友:
支撑圈一般为1.5-3.5,有经验的大侠看一眼就能判断出来,如果想要精确判定需要计算,n=Gd(四次方)/8PD(三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