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5-06-01):
这是常规的设计吧,看了上一篇帖子
但是这个刚好相反,
1、现在要求丝杠不能挡住中间的大孔!
2、导轨和滑块的位置不能再变了
3、上面负载100公斤左右
4、真空洁净环境工作

现在想的办法是再加一组驱动,一边放一组

这个办法好么?跟刚才那位同学的一样了

网友A:
电机带齿轮+齿条 有位置?

网友:
"负载100公斤左右",一个驱动够了。

网友B:
一百公斤对伺服灼灼由于

网友C:
丝杆退移到现在电机与减速器的位置上    电机与减速器平行装在边上 用同步带传动

网友(点评):
根本上避开大孔了。

网友D:
赞同2楼大侠  齿轮齿条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百公斤对伺服灼灼由于

但是现在不能用这个布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同2楼大侠  齿轮齿条可以

这个方案也想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杆退移到现在电机与减速器的位置上    电机与减速器平行装在边上 用同步带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带齿轮+齿条 有位置?

位置够的

网友:
气动、液压驱动,在两边有没有位置

网友:
赞同二楼的看法。

网友:
一边一组会不会出现不同步?

网友:
齿轮,齿条可行!

网友:
将两个导轨换成两个伺服直线单元

网友:
同步带直接连接到滑块上?可否?丝杆位置不变移动过程中还是会挡住孔的啊

网友:
虽说驱动置中好,但不一定必须 置中啊。丝杠偏置也可以啊!齿轮齿条也行,同步带也行!要保证精度的话,按气缸的形式布置,然后用电缸替代气缸的结构也行!

网友:
最好用一个伺服,如果用两个又要考虑同步问题!

网友:
了解车床的拖盘进给是什么结构吧

网友:
行程多少?

网友:
     齿轮齿条好点

网友:
还要多学习啊

网友:
可以把丝杆移到导轨一边就不会干涉了

网友:
才100KG左右,用滑轨移动方式,前后所需扭力要求不高。示意图支撑宽度比例也不宽,标准滑轨装置。不用考虑太多,直接把传动装置往边上靠,刚好避开中心孔为即可。这种机构在我的公司用得太多了,已经相当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