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数控分度头刹车装置配套厂家

楼主(2015-06-01):
      正在开发凸轮式数控分度头,需要用到刹车锁紧机构,气刹、油刹2大类型,刹车机构由膜片式、环抱紧式或多片式等选择合适的(类似于日本的日元、台湾的谭兴等),有意者请站内加好友后电话联系,谢谢!
      补充一下:分度头的本体、锁紧机构等都想找外协配套,自己主要做凸轮和装配,其它的尽可能外协。

网友:
谭兴是气动的

网友(点评):
他家气刹、液刹都有,一般数控分度头厂家都是这2种,看加工时切削力大小选择哪一种

网友(点评):
大侠请多指教!

网友(点评):
能否推荐一下?

网友:
刹车装置还用买?自己做就行。凸轮都做了

网友(点评):
谢谢!能买最好,其它的箱体之类的也是外购,自己做的东西多了时间长还做不好。

网友:
你找个装配图看看就行

网友(点评):
拆解过日本的旧的数控转台,这些如果有配套厂家就让他们做好一点。

网友:
薄壁液压刹紧装置一般都要装在本体里面,然后在加工

网友(点评):
膜片式的是否好安装?我构思的凸轮式数控分度头,至少有4个滚子与凸轮啮合,零间隙,自身有一定的锁紧力

网友(点评):
之前做过一些自用的数控分度头,箱体焊接而成,没有外加锁紧机构,切削力大时刚性不好。

网友:
球球:叁壹肆陸贰捌玖壹零

网友:
就这么简单.

网友(点评):
这是后置膜片式刹车的,这个做配套的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