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的安装,请指教

楼主(2015-06-01):
查了百度资料,还是不懂弹簧是如何安装的,请有经验的大侠指点下。
所查资料如下:

1弹簧方向不能放错
2弹簧的开口要对齐下托盘的开口,上托盘没有开口,不用理会。上托盘有弹簧胶垫,要铺好。
3托盘方向要对齐,通过定位孔对齐,成一直线。
疑问如下:
1弹簧开口和下托盘开口对齐,保证其不旋转吗?
2托盘方向通过定位孔对齐,保证弹簧上端面和其支撑的物体的正确接触吗?
3如果画图时该怎么画其连接部分

网友:
弹簧是不分上下的,你正装倒装弹簧受压都是一样的k数。正装反装应该是跟减震的端头造型有关系,你试装下看看也许就明白了。只要弹簧不转悠,不移位应该就是ok的。

个人理解悬架做成开口又有一定的支撑圈结构,主要是为了减重而简化了闭合支撑圈的结构。这样的问题也很明显,一旦弹簧脱位了,开口很容易卡住避震筒,然后就是惨烈事故了。。。

沙发拿完,等修理铺的大师来做专业解答。

网友:
以前不知道弹簧还分方向啊

网友(点评):
他那个托分方向,应该是给悬架其他连杆腾地方设计的。

网友(2019-09-10):
这不是锥形弹簧吗?应该有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