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加工D3的盲孔,请教几个问题,求前辈

楼主(2015-06-01):
加工材料铝合金,加工孔径D3公差-0.004~-0.016,孔深6.9±0.2光洁度Rz6.3,位置度±0.01,无毛坯预留孔
目前方案:D2.8合金钻头粗加工,D3钻铰刀精加工

问题:偶尔会有钻头在加工时因排屑不畅,导致孔壁带屑刀痕,或刀具使用过程中产生积屑瘤精加工后无法去掉,导致孔径偏  大超差

方案一:底孔钻换成带内冷的
方案二:把钻头换成同尺寸钻铰刀
方案三:直接用D3钻铰刀加工

麻烦问问大家指点下这几个方案有什么优势或存在的问题?

网友A:
采用粗、精各2刃的复合直沟钻铰刀一次加工即可,加工时冷却液要充分,刀具带内冷更好。AC、ADC材料加工精度可达IT7级,AC-T6c材料可达IT8级,表面精度可达6.3z。

网友B:
尺寸和位置公差都很严格,不如考虑在铣床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粗、精各2刃的复合直沟钻铰刀一次加工即可,加工时冷却液要充分,刀具带内冷更好。AC、ADC材料加工精度 ...

试了下直接去掉粗刀,钻铰刀加工,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和位置公差都很严格,不如考虑在铣床加工。

考虑到效率问题,还要加工很多内容,所以只能在加工中心上

网友:
所谓钻铰刀 必须要 冷却充分的情况下使用才行
  如果冷却充分 一把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