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权限

楼主(2015-06-01):
inventor怎么不能试用(安装过,但是没有用过)

网友A:
安装过,但是没有用过?【安装后多长时间没用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过,但是没有用过?【安装后多长时间没用过?】

程老师,我用Inventor2014画图,然后导出工程图,我autoCAD2007用得不好,可是公司出图要用CAD,我只好把工程图导成dwg再修改。但在inventor里我怎么改都不能把工程图中的标注文字改成和CAD中一样,所以在cad中要重新标注。。。求指导,谢谢。

网友(点评):
别打岔,楼主的问题要继续讨论的。您应当另开新帖,这个您应当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老师,我用Inventor2014画图,然后导出工程图,我autoCAD2007用得不好,可是公司出图要用CAD,我只好把 ...

恩,我做法欠妥。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