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金属外壳上有偶尔有持续静电,怎么解决?请教大侠们

楼主(2015-06-02):
如题,请教大侠。
谢谢!

网友A:
接地电阻 小点....

网友(点评):
一般是怎么接地的?设备外壳要怎么接地?开关电源地线有与三孔插头的地线连接不算接地?另外从开关电源的地线引了一根线接到设备的金属外壳上,这种接地方式合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地电阻 小点....

你家线号  PE 那个啊..........jiong

网友(点评):
PE接了插头的地线。什么意思?

网友:
估计都不按规范接线吧,所有电气接地做好了吗?

网友(点评):
驱动器的接地线,开关电源的PE都和插头的接地线接在了一起

网友(点评):
比如有的地方用到变频器,PLC等等都接地了吗?

网友:
挖地三尺,把线头埋进去

网友:
如果是小设备,首先用摇表摇一下外壳与电源(比如插头)的绝缘,首先想到的是修复绝缘,
绝缘没问题,然后外壳接地,
一般把埋入地下的东西作为“地”比如暖气片,水管,建筑物的钢筋等。可以将底线拧在这些设备的裸露部位,没有漆的,比如螺栓等,或者用锉刀开出个裸面,将底线缠在裸露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