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复合孔加工问题

楼主(2015-06-02):
各位看看这个加工方案能否可行。最初这个孔用的全机夹刀片加工,但R不能很好的相接,所以改为焊片复合刀加工,但加工时由于刀具过重且刀片与工件接触面积过大,刀具加工很吃力有很明显的震纹。现在将方案更改为先机夹刀具粗加工,再用PCD复合刀具精加工。各位高手请看看能否可行,如有更好的加工方案请提出 ,谢谢。

网友:
采用两把刀具D85.5、D91孔与20.25°倒角、R1圆角分别加工,使每把刀具加工部位减少,即可减小刀具重量,也可降低切削力减小切削震动,还可降低刀具成本。加工D85.5、D91孔刀具采用机夹刀片结构,倒角倒圆角采用焊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