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琴罩安装方式

楼主(2015-06-02):
新人求助下,风琴罩的安装方式,长度是不是自己定制的?还有两端的安装板,孔位是固定的  还是自己钻的

网友A:
长度有 压缩的最小值 ,拉开最大值,每片叶子有导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度有 压缩的最小值 ,拉开最大值,每片叶子有导轮

两端的安装板 孔位是自己钻的吗

网友(2015-08-03):
风琴罩作为一种基本的防护件,一般是专门定制的,当然单轴的供应商有的也会作为配件来提供。
风琴罩固定端的孔位自行设计就好了,当然是提前就设计好孔位,不必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