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拧下涂有螺纹胶的螺栓

楼主(2015-06-02):
我想知道有没有方法,拧下含有螺纹胶的螺栓,有的话请大侠指教

网友:
加热试一试,没实际操作过。

网友:
特点
编辑
(1) 大多数为单体型,黏度变化范围广,品种多,便于选择。
(2) 不需称量、混合、配胶,使用极其方便,容易实现自动化作业。 (3) 室温固化,速度快,强度高、节省能源、收缩率小、密封性好。固化后可拆卸。(4) 性能优异,耐热、耐压、耐低温、耐药品、耐冲击、减震、防腐、防雾等性能良好。
(5) 胶缝外溢胶不固化,易于清除。
(6) 无溶剂,毒性低,危害小,无污染。
(7) 用途广泛,密封,锁紧、固持、粘接、堵漏等均可使用。
(8) 储存稳定,胶液储存期一般为三年。

看来加热行不通了

网友:
热风枪吹下试试

网友A:
这也是要看涂得螺纹胶的种类,有些螺纹胶属于低强度的,可以喷涂WD40类除锈剂,帮助拧下。而有些高强度螺纹胶,设计来就是不能再次打开的,强行拧会损坏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要看涂得螺纹胶的种类,有些螺纹胶属于低强度的,可以喷涂WD40类除锈剂,帮助拧下。而有些高强度螺纹 ...

谢谢,看来在不破坏螺纹的情况下无法实现了

网友:
多大的螺栓?啥材料的?铝的螺纹,拧下来也没用了。

网友:
说明胶的种类

楼主:
只是了解下涂有螺纹胶的零件还能否完好分开,再次利用,看各位大侠的意见是很难。

网友:
加热啊,普通的150℃就破坏, 有耐高温的也就耐个300℃左右,耐温再高的目前还没见过

网友:
有一种水是专门干这个活的,楼主可以去问问

网友:
可以整体加热的就整体加热,不可以整体加热的可以局部加热的用热风枪,如果都不行看看是不是可以用药水,简单的酒精泡,也可以用专门的螺钉胶清洗剂,网上都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