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52钣金阳极氧化后,焊缝部位出现色差

楼主(2015-06-02):
大家好:

如图所示,采用5052,1.5mm厚度,折弯后拼焊成为一个盒子,拉丝后表面无色差,但是原色阳极氧化后,发现焊缝部位都出现了色差,请教这是什么造成的?应该怎么样才能避免这个问题?
其中,焊丝材质让供应商换成5052的,应该是一致的。

谢谢大家!

网友:
应该是焊缝和本体的材质状态不一致造成的吧。请问楼主你们拉丝是自己做的还是外协?看图片你们拉丝的效果还不错,我们这边拉丝效果不好

网友:
焊接件做阳极出现异色是很正常的,建议做深色吧

因为你焊接的过程中,在焊接部位铝的金相结构已经变了,而阳极氧化的颜色对材料是非常敏感的

深色要好以下,如果一定要银白色,做透明电泳或者喷涂透明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