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钣金焊接,阳极氧化后焊缝出现色差

楼主(2015-06-02):
大家好:

请教各位铝钣金的焊接问题,图式盒子采用5052 1.5mm板材焊接,焊后拉丝表面无色差,但是原色阳极氧化后焊缝出现色差,请教大家这个是什么造成的,应该怎么处理呢?

谢谢!

网友:
没有做过这么高档的产品,只能提出一些未经检验的建议:
1、可能是焊丝的材质和母材不同,建议,使用母材的边角料做焊丝;
2、建议使用高纯度氩气;
3、建议把焊接位置做清洗,包括残留的洗洁液,同时,保证钨针、火口都没有屑状杂物。
以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