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子死角处用什么清洁,求大神!

楼主(2015-06-02):
假设有一个不锈钢被子,和我们喝水的被子一样的形状,只是比喝水的杯子大。现在由于杯子底部死角处难以清洁,暂时想不到很好的办法,我想到的一个办法是用刀具旋转切削的办法去清除,不知道大神们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蒸汽啊 超声啊

网友B:
小磨头一样的东西去清理

网友C:
高速水枪

网友D:
旋转毛刷,马桶刷那种形状

网友E:
能不能用之前垫一层保鲜膜 用完撕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蒸汽啊 超声啊

刚开始用的硬砂纸去打磨,但是时间长了之后砂纸边角处也软掉了,所以对杯子角落处的清洁效果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磨头一样的东西去清理

我想到的那个方法和你这个有点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水枪

这个估计效果不好,脏物比较硬,还是粘在杯子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转毛刷,马桶刷那种形状

这个方案就是我现在用的砂纸做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对角落处的清洁能力下降,因为使用时间长了之后砂纸变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就是我现在用的砂纸做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对角落处的清洁能力下降,因为使用时间长了之后砂纸变 ...

清洁剂用对了么

网友:
试一下喷砂处理

网友:
针式除锈机。

网友:
放些砂砾,然后让杯子在那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估计效果不好,脏物比较硬,还是粘在杯子上的。

做食品行业的吧,高压水枪可以的,你可以咨询下这方面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用之前垫一层保鲜膜 用完撕掉

不行的啦,这个杯子里面需要很高的温度,大概五百度左右。

网友:
你都用砂纸了,为什么不用钢丝刷呢?
角磨机可以带钢丝刷的啊~
工地上给钢板除锈都用这个,真的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