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皮带张紧轮设计与皮带的旋转关系?

楼主(2015-06-02):
如题,如下图:我也看了实际中使用场合,注意,皮带的旋转方向,下面这4种方案都哪种是正确的,主动轮在右边,不增加皮带包角,只要求张紧,且张紧轮压皮带正中间,(只讨论张紧轮压皮带的方向),还是都是正确的,我有点迷糊了,因为实际中都有采用,但也有人说只有一种正确!
  只看张紧轮的方向,先别管弹簧哦!

网友A:
条件不足,,,,可能都是错的,有可能都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不足,,,,可能都是错的,有可能都是对的。

请问差什么条件,我补充一下?我要设计成弹簧自动张紧的,请问哪个图片的方案最优??

网友(点评):
哪个是主动轮,涨紧轮放在非受力边。

网友(点评):
刚刚补充了,主动轮在右边

网友:
张紧轮压松边,你的动力输入是那个轮?
如果输入轮是左边的话,压下面,输入轮是右边的话,压上面。

网友(点评):
谢谢,主动轮在右边

网友(点评):
如果输入轮在右边,第一图片和第二图片哪个方案好?张紧轮一个在左,一个在右

网友:
按我个人理解,压松边后,具体压那个位置,跟你整体的布局有关系,想增大包角除外。

网友(点评):
现不增加包角,且张紧轮压中间,哪个弹簧受力小,压紧效果最好,谢谢

网友B:
一般安装都是上紧下松吧?你把轮子反方向转,张紧放下面。不过我不知道你这用在什么地方,具体还是要按照实际来

网友:
这真的不知道了,问问大侠们吧,力的分析。

网友:
第二种好些,张紧轮顺着皮带速度方向斜压。

网友(点评):
第一种好些,皮带拉力方向和弹簧是同向的,弹簧受力小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一般安装都是上紧下松吧?你把轮子反方向转,张紧放下面。不过我不知道你这用在什么地方,具体还是要按照实 ...

我个人认为,你这个距离不是很长的话,没必要张紧,从动轮开腰圆孔,再螺丝顶住就可以了。一般电机连接减速机不会做张紧,那样增加电机负载。

网友(点评):
谢谢,条件所限,必需张紧,负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认为,你这个距离不是很长的话,没必要张紧,从动轮开腰圆孔,再螺丝顶住就可以了。一般电机连接减 ...

那考虑2或者3吧,我觉得上下都没什么大问题,个人喜好,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第三个好象不行,有规定,张紧轮不能压在紧边。

网友:
个人经验选二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书上说的很明白:从动轮松边
为什么是这样呢?可能就鲜有人知了。
1.皮带和链条不同,皮带是挠性件,一般 ...

谢谢,又学到新东西!

网友(2018-11-27):
弹簧用的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