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靠端面里面高外面低

楼主(2015-06-02):
求各位师傅帮忙

网友A:
工件轴线不平行于砂轮轴线会产生这个情况;如果工件轴线平行于砂轮轴线,则修一修砂轮端面,只让砂轮最外缘接触工件就行。请想一想为什么。

网友:
能否上图表达清楚?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轴线不平行于砂轮轴线会产生这个情况;如果工件轴线平行于砂轮轴线,则修一修砂轮端面,只让砂轮最外缘 ...

谢谢老师的指导,您说的砂轮的轴线是指砂轮主轴吗?应该怎样调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轴线不平行于砂轮轴线会产生这个情况;如果工件轴线平行于砂轮轴线,则修一修砂轮端面,只让砂轮最外缘 ...

自学的磨床所以不太懂调整

网友B:
砂轮架往头架方向调个0.5度或1度,届时内凹太多,再往回调调。也可以打表来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轮架往头架方向调个0.5度或1度,届时内凹太多,再往回调调。也可以打表来调的。

谢谢您的指导,现在是调了0.5度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你这是头架和砂轮架平行差太多,多调条,凹了就往后退。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现在是调了0.5度还是不行

现在二度了还不行,怎样打表是不是快一点

网友(点评):
你是要端面在0度位置时,先把砂轮端面修正了,然后调,调后再修砂轮端面等于没调。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二度了还不行,怎样打表是不是快一点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砂轮架往头架方向调个0.5度或1度,届时内凹太多,再往回调调。也可以打表来调的。

现在调到近3度了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导,您说的砂轮的轴线是指砂轮主轴吗?应该怎样调整呢?

外圆磨床的砂轮主轴轴线一定是和工作台进给方向平行的。
如果工件用两个顶尖支承,磨出的工件外圆无锥度,则工件外圆轴线一定和砂轮主轴轴线平行。
如果用砂轮外缘靠工件台阶端面,得到的面一定是和工件回转轴线垂直的平面。
工件用卡爪夹持,那也一定要外圆磨出无锥度,靠出的端面才是与工件回转轴线垂直的平面。
不然靠磨出的端面不是中凸就是内凹。

网友:
唉,影响端面的是砂轮主轴在垂直面上与头架不平行。砂轮主轴在水平面相对头架扳个几十度都常见。
不然就没有所谓的周边磨削了。
端面修正后扳个角度,其实就是对砂轮轴由于长期使用而引起的垂直面下垂的补偿(常见,尤其是动压轴承)。
尽管磨削后的端面是二次曲面,但绝大部分是满足了设计的要求,轴肩一般都是是很小的平面。
尽管头架与尾座与其导轨是平行的,尽管头架本身与导轨是平行的,砂轮架在垂直面不与头架或工作台平行,
凹凸是必然的,克服就看你本事了。

网友(点评):
凹凸的原因是横进和工作台导轨不垂直,这才是主要原因。 应当调整这个地方,调好,怎么修砂轮都没关系。砂轮轴系上母线不会有那么大的超差的,间隙不过几丝,加上跨踞,如果超差了,间隙得多大啊,还能用啊?

网友(点评):
回复 网友C: //www.chmcc.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59&extra=

网友(点评):
睡觉哈,明天为这事跟你打一架!接招哈。

网友(点评):
晚饭应该吃了吧?

网友(点评):
准备打架?

网友(点评):
开打,重新开个贴。就叫“外磨端面引发的血案”,哈哈。

网友(点评):
慢点杀啊,一个帖子写了一半,先弄它了。

网友:
横进和工作台不垂直是一方面,本来用砂轮侧面靠端面,接触面积较大,发热大,砂轮磨损会比较严重,像手摇磨床磨端面都是用切的方式,而且是修成剔边砂轮

网友:
调整砂轮角度

网友(2015-07-03):
拉下锥度,看看高低差值,锥度多大调整工件轴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