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角紙

楼主(2015-06-02):
參考

网友A:
是新版本SW的功能?

网友(点评):
与版本无关,完全是方程式与草图约束的应用

网友(点评):
受教了。再学习学习!

网友B:
好厉害  见识了 能发模型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新版本SW的功能?

2012版作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厉害  见识了 能发模型就更好了

補個視圖,希望能啟發思路.

网友:
楼主出教程啊。。。。。。。

网友:
怎么画的?

网友:
都提示到这,还不明白吗,那个草图中心线就是曲面旋转特征的旋转轴,而这个草图中心线的位置由两个驱动尺寸控制,曲面旋转特征可以设置旋转角度,把这个旋转角度与那个驱动草图中心线的驱动尺寸通过方程式联动,再利用包覆特征形成一种错觉,好像纸在卷,最后再把多余的面删除掉

楼主:
步驟動畫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