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折跑道?中间氩弧焊。行不行?

楼主(2015-06-02):
机器上需要一个跑道。目前只想出了不锈钢折出来还不知道 能不能达到需要的加工精度,

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替代

网友A:
高度为“500m"
建议在折弯50mm高度左右焊接。

网友B:
导向部分在哪个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度为“500m"
建议在折弯50mm高度左右焊接。

不好意思  少写了一个m

刚刚下午我跑出去问了,我们这边的外加工无法折出,(他们只能折出形状加工精度无法保证)

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拜托他们折一个U型槽,最后在让氩弧焊直接贴上两边焊!稍微挡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向部分在哪个部位?

导向原本打算要四个面围住,然后留点余量,使产品在里面只有滑动不卡住即可。
然后加工我这边加工精度无法把握,只好先折一个U型槽在用氩弧焊,焊上两边

网友:
    可分两部分加工   塞焊

网友:
刚看见500m我就吓了一跳,要精度的话做一个工装再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