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齿形螺纹内外螺纹牙型在中径上是等厚的吗?

楼主(2015-06-02):
如图是3度/30度锯齿形螺纹的牙型参数图。
A、B、C这3个点均位于中径上。
AB线段长度和BC线段长度相等吗?

网友A:
公称尺寸应该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称尺寸应该相等。

谢谢彭老师!
您的意思是“理论上相等”,对吗?

网友(点评):
是的,理论上相等,实际制作也只有制作误差的不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