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SW的书籍

楼主(2015-06-02):
之前都是用UG,用了4年多了。现转学SW了。有些疑问,请各位高手指教。
孔都想在装配环境中打,节省时间,准确有效。但是有时是1对2的,只打得了一个孔,另外一个孔很麻烦。这样怎么做呢?
另外就是装配数量的引用材料明细表中的“数量”。我想算一下总重,那么要单个的重量乘数量。但是找不到数量这个变量啊。
。。。。
。。。。
还有其他很多问题。官方的书看过,没有认真看。说的太琐碎,紧要的,反而寥寥数笔。

能否推介一本提高一点的书呢?主讲零件、装配、图纸各自的精要部分,以及他们之间的关联。普通的命令等操作,大类UG,稍看即用。

谢谢!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也曾经研究过。只是我没找到过比较好的书,能够把这些问题叙述清楚的。
要不你加我QQ:49548605。咱们直接联系吧。
要在装配图上打螺丝孔,销钉孔是可以的。在画图的时候爽快,但是改的时候有可能会比较痛苦。
因为这样做的话,你的零件上面会有外部参照。而外部参照是不跟着零件走的。当你把一个零件移动了位置的时候,就可能出现错误的特征。
要是你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探讨一下把。
至于算总重量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你把每一个零件都要附加上正确的材质。比如说全部的零件都附加上45#钢的材质,在装配文件上评估一下质量就能算出理论总重量。这个总重量是可以用属性函数直接显示在工程图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我也曾经研究过。只是我没找到过比较好的书,能够把这些问题叙述清楚的。
要不你加我QQ:495486 ...

哈哈,重量这个属性有的。就是在函数表达式中无法找到“数量”这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