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和直流伺服电机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5-06-02):
伺服电机和其他电机比的优点,交流和直流伺服电机的区别。求大神指点。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应该先去百度吧

网友:
伺服电机主要用于定位,定位准确。或者是跑轨迹,泡严格的运动曲线。直流电机跟交流电机还有变频电机主要是干大活的大骡子加上调速器跟编码器用起来也是不错的。小生鄙见,不一定正确,还要看前辈们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