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内孔深97直径18圆柱度0.008要怎么保证呀

楼主(2015-06-02):
这个产品内孔深97直径18圆柱度0.008要怎么保证呀   有什么好工艺方案呢,夹具和编程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呢

网友:
还好材料不硬,用刚性好一点的刀杆,粗半精加工和精加工分开,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铸件热处理后会好加工些

网友:
如有17.6~17.8的钻头粗加工,再用18的铰刀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
机床和刀具保证,玄,做得出的公司不会太多

网友:
就是磨床也有难度,主要是导轨和主轴的平行度,要保证比须珩磨

网友:
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尺寸精度不是很高,圆柱度要求好高,不知道怎么保证。

网友:
试试滚刀

网友:
我们厂做孔径是6个,产度为50的孔,用绗磨,圆柱度小于0.005. 只要刀具调好后,基本3分钟生产一个

网友:
绗磨没有问题

网友:
做过铝件,1-2个丝,直接加工中心。关键是设计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