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结构方案

楼主(2015-06-02):
有图片所示的6种医用耗材,现在想做一种自动发放设备,将这些耗材一个一个的发出来。
就是在设备里分类先存储一定数量的这些耗材,然后根据需要自动发放。
要求发放数量准确率100%。
结构尽量简单,可靠。
大家有什么高招请尽快砸过来吧。
多谢。

楼主:
可以存放数量是各70个。

楼主:
有没有一种像自动售货机一样的机构,可以实现该要求呢?

网友:
如果重量可以区分,称重发放即可,

网友(点评):
都是分类存放的,怎么实现自动发放的功能,要一个A就发一个A呢?

网友A:
小生鄙见是不是可以用吸盘吸?这样一下容易一下一个。另外他们是堆放呢还是有序的叠放?叠放更容易实现!

网友(点评):
先考虑叠放的方式。我也在考虑吸盘的方式,可是吸盘的吸力多大?有没有推荐的吸盘啊?

网友(点评):
吸盘肯定会有合适的,SMC他们家就有现成的吸盘,包括真空发生器。我觉得主要问题是叠放怎么实现自动化以及吸附传递动作设计,小生鄙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生鄙见是不是可以用吸盘吸?这样一下容易一下一个。另外他们是堆放呢还是有序的叠放?叠放更容易实现!

楼主的意思好像是要设备识别并抓取。。可能是混装的。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才回复完就看见楼上楼主的回复了。。。。

网友(点评):
不是混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像自动售货机一样的机构,可以实现该要求呢?

应该有,但是必须自己制作

网友:
服装店的衣服怎么摆放的?

网友(点评):
人工摆放吧

网友:
请问在哪种场合使用?每种70套,摆起来大致算了一下0.4个立方,因为要分类,更占位置,如果体积不是问题,我建议做成一个转盘,分12个工位,每个工位只摆35套,人工放置要方便一些,根据指令转盘转到指定产品工位,转盘下方用电动推杆将产品顶到固定传感器检测的高度,再用气缸带个吸盘吸取放下。但要100%,这个不能写入合同

网友:
称重系统区分??

网友:
放的时候不能放好么?

网友:
可以和饮料机一样,6个斜槽,头部6个门,要那个就开那个门

网友:
对于放置的物品是怎么放的有要求吗?,人工叠放整齐?or算够个数一股脑扔进去?

网友(点评):
最好是一股脑扔进去。这个不好自动发放的话,只能叠放整齐来发放了。主要是要实现自动发放的功能。

网友:
跳动挑选意思么?

网友(2018-09-29):
使用螺旋控位可以实现这个效果的,这个市面上有成熟的应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存放数量是各70个。

数量都是可以自己设定的,很简单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