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运动分析遇到问题。

楼主(2015-06-02):
如图,2固定,1旋转。配合方式为2上一点与1的螺纹相合。在动画模式下1有沿螺纹运动,而在motion分析模块下只有旋转,为什么?求大神给个回复。谢谢。

楼主:
motion分析时的动画

楼主:
动画模块时的效果

网友A:
还需要再做一个螺母沿螺杆直线运动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再做一个螺母沿螺杆直线运动动作

零件2就是一个类似螺母的零件啊?

网友B:
螺桿螺母作機械的螺釘結合

网友(点评):
sw动画大拿啊!强

网友(点评):
发送本 相关的学习书籍,谢谢啦。

网友(点评):
这个动画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很强啊!请指点啊,谢谢

网友:
sw动画大拿啊!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桿螺母作機械的螺釘結合

谢啦,但这不是我想要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桿螺母作機械的螺釘結合

想通啦,谢谢。刚刚没看太懂,茅塞顿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桿螺母作機械的螺釘結合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