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卡簧的分料,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2015-06-02):
如图片的卡簧,来料时有些会串在一起,想问一下各位有没什么方法可以将其一个个有序排列呢?

网友:
这个簧,哎呀,当年学打可花了不少功夫。

网友(点评):
negtive 版主,请教一下,这种卡簧在做出来的时候,能不能控制其不串在一起呢?或见过有那种机构可以把它有序分开呢?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我觉得几乎没有。方案是有的,但是确实比较复杂。机器上每打一段时间就在下面料盒里放张报纸,够数目了就送去隧道炉回火,一般是这个工序。

想不茬在一起,基本上回火这一序就得考虑分开。要不就得上个小机器分离然后整列。但是据我所知装这个东西的厂子,多数还是手工的。因为人便宜,二来产品也不是太高精尖,自动装配成本和收益目前不相抵。

你实在分不开,拿一“挂”,慢慢抖抖就好了。一个人抖这个剩下的人装,跟原先比也不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几乎没有。方案是有的,但是确实比较复杂。机器上每打一段时间就在下面料盒里放张报纸,够数目了就送 ...

negtive 版主,你好,据现场的人了解,其卡簧串在一起,很有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串在一起,和你的描述一样,前段时间也找了一些做振动盘的人,有 说可以用振动盘分料,也有说不可以,心想一下,如果两个串在一起的话,人工将其分开也是不规则动动,想问一下你将其分开的方案是怎么将其一个个分开呢?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