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缩小比例画法,选了A0图纸,打印出来图中很多细节看不清,怎么办

楼主(2015-06-02):
用了缩小比例画法,选了A0图纸,图中很多细节看不清,怎么办
可不可以拆成两张图了,已经是最大图纸了A0

网友A:
分1/2或更多的分图都可以,分图可以的各处的放大图、剖视图表未,都没问题的。不能只想着总可以一张图可以全表达出来,如我公司有些非常复杂的图纸,分了10张A1图搞,不过要分得合理,容易表达。

楼主:
感谢大侠,可以分图是吧
我在想如果是建筑制图那更大了,很多细节更是看不清楚,应该也是分图。在制图上找到可以把图纸沿着一个方向加长,但是还是解决不了。看来只有分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大侠,可以是什么意思,指的是分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1/2或更多的分图都可以,分图可以的各处的放大图、剖视图表未,都没问题的。不能只想着总可以一张图可以全 ...

大侠,您好请问分图有什么讲究。我的原图有6000*6000mm长,有三个视图,请问该如何分。直接把3个视图单独放到A0里就可以吗

网友C:
单独分,用向视图表示

网友:
抱着电脑,去找你打算外发的那个厂,给人家看3D。

让他们建议怎么出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您好请问分图有什么讲究。我的原图有6000*6000mm长,有三个视图,请问该如何分。直接把3个视图单独 ...

没问题的,只要表达清楚就可以了。总图有个大概,分图可以分段放大,或添加向视图、剖视图。各分图也可以单独添加对应的明细表,表达更合理。若还有一些难以表达的结构,还可以去除一些不重要的部件来表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分,用向视图表示

大侠看看我这样行不行
我拿个图纸做例子
1是整个图纸,打不下,现分为2,3,4,5四个视图可以吗
那标题栏在其他视图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只要表达清楚就可以了。总图有个大概,分图可以分段放大,或添加向视图、剖视图。各分图也可以 ...

大侠,您好,总图不需要画的很详细,已经画的很详细的可以简化掉,只要有个轮廓就可以。然后在其他的分图中表现是吧。可以再分图中加向视图或者剖视图,或者加标题栏是吧
谢谢大侠,已明了。麻烦大侠看看我下面的分法可以吗分为4个图

网友:
标题栏每张图纸都应该有。

网友D:
部装画的清楚点,总装大概就行,你这图不复杂,A3都够用了,我们这几百个零件的图纸A3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部装画的清楚点,总装大概就行,你这图不复杂,A3都够用了,我们这几百个零件的图纸A3绰绰有余

大侠,您好
您的意思是总图有轮廓就可以
然后在将总图分成几个步装图,比如底座,立柱,主轴箱,在步装图中进行详细表达。
总图和步装图应该都要标题栏吧

网友(2016-06-01):
局部放大

网友:
一个图号可以有很多页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