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板吸盘选型

楼主(2015-06-02):
样品:
板大小为200*300*3,重量40g,里面是矩形结果加泥,外面两面包有两层纸,纸有些皱折,泥比较软,0.1秒吸起来。
用哪种吸盘好?

普通的橡胶吸盘,海绵吸盘,真空吸板,压强太大的话会把样板吸坏,只能增大接触面积,减小压强了,现在0.2MPA压强可以保证不吸破样板。

希望高手大师们,发表意见,万分感谢!

楼主:
样品:板大小为200*300*3,重量40g,里面是矩形结构加泥,外面两面包有两层纸,纸有些皱折,泥比较软,0.1秒吸起来。

网友:
软到什么程度?抓取后能够允许的变形度又是多少?
如果确定合适的真空度可以抓取,那就调节到适合的真空度。具体选吸盘还是海绵吸具,那就要测试了。

网友A:
真空吸盘,方便调整

楼主:
引用 楼主:
样品:板大小为200*300*3,重量40g,里面是矩形结构加泥,外面两面包有两层纸,纸有些皱折,泥比较软,0.1 ...

频率比较高用海绵吸盘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空吸盘,方便调整

已经调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