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安装

楼主(2015-06-02):
现在又一台电机轴,安装直连式泵轴,泵轴为不锈钢,拉出来的时候出现拉伤,已经咬死了,大神们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啊?

网友:
说详细一点,最好帖个图

网友:
可以加热吗或冷却吗

网友:
楼主将轴给拉伤咬死了,然后问俺们有什么办法能解决。

俺们开会一致通过,自己犯的错误自己要勇于承担,在线等楼主的整改措施。

网友:
不锈钢咬合死了可能只有破坏性的了

楼主(2015-08-04):
回复各位:后来实在是没法子,用了角磨机切开的。经过领导的指示,后来将配合间隙加大,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