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t4热处理温度

楼主(2015-06-03):
各位大侠:  2024  十字槽螺钉   要求T4   不知热处理温度如何掌握?  谢谢了!!!!!

网友:
热处理代号--(名称)
T1--人工时效
T2--退火
T4--固溶处理加自然时效
T5--固溶处理加不完全人工时效
T6--固溶处理加完全人工时效
T7--固溶处理加稳定化处理
固溶处理:指将合金加热到高温单相区恒温保持,使过剩相充分溶解到固溶体中后快速冷却(水冷),以得到过饱和固溶体的热处理工艺。
不完全人工时效:采用比较低的时效温度或较短的保温时间 , 获得优良的综合力学性能 , 即获得比较高的强度 , 良好的塑性和韧性 , 但耐腐蚀性能可能比较低。
完全人工时效:采用较高的时效温度和较长的保温时间 , 获得最大的硬度和最高的抗拉强度 , 但伸长率较低。
稳定化处理:为使工件在长期服役的条件下形状和尺寸变化能够保持在规定范围内的热处理。
7005材质T4整体时间为2小时,恒温1小时以上温460~470度之间。
6061材质T4整体时间为小时30分钟,恒温1小时30分钟,温度523~531度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