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填充的材料或胶水

楼主(2015-06-03):
公司设备上有一个组件是由许多铝块拼凑而成,而铝块与铝块之间有大概10mm的缝隙。我们想使用一种浆类的填充物质将其缝隙塞满,等这物质固化之后,至少需要接近于普通雪弗板的机械性能。当然机械性能再高些也可以。
固化后还需要铣削,不能太脆,基本不漏气,需要耐碱性、耐水、耐紫外线。
因为用量很大,价格不能太高。
实验过原子灰,可以用。但成本有些高,一台设备就要几桶原子灰。
也实验过原子灰混合雪弗板的粉末来填充。但太稠了,很难混合均匀,不好填塞。
另外原子灰固化时间太短,有些来不及操作。我们操作的时间大概是半小时左右,所以固化时间要稍长一些。
请问各位社友,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满足这要求。

网友:
泥巴,,,,,便宜。。。。。

网友(点评):
多少要混点水泥或石膏吧!

网友(点评):
楼主是原子灰嫌贵,我本来想说聚氨酯兑石英粉的,既然嫌贵就泥巴咯。

网友(点评):
用泡沫板垫起来,哈哈

网友(点评):
俺是担心泥巴的粘着力不足,所以才建议要加点水泥什么的。连原子灰都嫌贵就用泥巴,的确是好的建议 ^_^

网友:
原子灰只有15-20块一公斤,这个价格你还嫌贵。。

你混了雪弗板粉末变粘稠,可以要求厂家卖点专用的稀释树脂给你调低粘度
干燥速度太快,咨询一下厂家,看是否有慢干一些的固化剂,或者少加一点固化剂是否可以

还有一种,聚氨酯发泡剂,你看看能用不,我感觉结构性能差些,

你那么大的间隙,垫块铁板算求

网友(点评):
俺奇怪的是,为啥不从源头解决问题,而要一直在事后补救。连原子灰都嫌贵,就更无语了。

网友(点评):
那个间隙是不规则的间隙。每个铝块之间的间隙外形都不一样。主要还是防漏气。

网友(点评):
5米*2米的一个面积上,用192mm*256mm的铝块铺起来的。铝块当然也是铸件。之间的间隙是不规整的。只能用东西来填充。

网友(点评):
打聚氨酯发泡剂吧,哈哈

楼主:
原子灰是便宜,但经不起量大啊。。
世上没有最完美的,只有更好的。呵呵呵。。。

网友(点评):
铝件是铸件会有这么大的误差?这个水准。。。

网友:
有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填充环氧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