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承的上面的是不是紧定套

楼主(2015-06-03):
想请教一下大家,这个轴承的上面的是不是紧定套,还有轴承的固定是否正确?

网友A:
我猜想为了 标准件统一  做的一个轴承套   ?没有装配图很难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想为了 标准件统一  做的一个轴承套   ?没有装配图很难猜

那个外面的是做了个轴承套和轴承端盖,我想请教下就是轴承上方是不是一个紧定套还是其他什么

网友(点评):
看为张图,轴承可以串动的。。。。。。

网友(点评):
轴可以串动。

网友(点评):
右边采用短管压轴承,短管有颤动的趋势。外面的压盖毫无作用。这个不合理。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个外面的是做了个轴承套和轴承端盖,我想请教下就是轴承上方是不是一个紧定套还是其他什么

就是这个地方

网友B:
应该是衬套吧,紧定套,推卸套楼主还是度一下图片弄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衬套吧,紧定套,推卸套楼主还是度一下图片弄清楚。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外面的是做了个轴承套和轴承端盖,我想请教下就是轴承上方是不是一个紧定套还是其他什么

从这张图来看,深沟球轴承两个相叠就不是很好,内圈以轴套从右侧紧定,内圈会往左侧移动,而左侧深沟球轴承是外圈定位,这样就容易造成工作游隙偏置或过小或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衬套吧,紧定套,推卸套楼主还是度一下图片弄清楚。

我看了一下衬套一般是用在滑动轴承上的,滚动轴承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这张图来看,深沟球轴承两个相叠就不是很好,内圈以轴套从右侧紧定,内圈会往左侧移动,而左侧深沟球轴 ...

左侧的话有一个套筒定位,主要是轴承上面的结构我不是很懂,能不能给我讲解下

网友(2015-08-20):
  看不太懂 不过过不管是紧定套还是推卸套都应该在轴承里圈吧?还必须是带K的轴承
带K的轴承只有1字头2字头的吧?你这个图用的看起来像是6字头的 不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这张图来看,深沟球轴承两个相叠就不是很好,内圈以轴套从右侧紧定,内圈会往左侧移动,而左侧深沟球轴 ...

是啊,看起来就别扭

网友(2016-04-04):
我怎么看像是圆螺母加一个短管作为轴承压套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