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做多轴输出的减速机?

楼主(2015-06-03):
我们要买两个11轴输出的减速机,对方的货期要20天,太长了,LXBXH=300x270x77,传动比待定。
谁能做这样的,要求交货期10天以内。如图:

网友:
自己加工零件做都要20天吧

网友(点评):
这个是OEM项目,要求货期快,搞不定那只有另想办法了。自己设计不会这么搞的。

网友:
设计得3天,加工至少得2星期,我不相信有谁10天能做得出来。除非都全部停工只给你一个人做,但是那样做值得吗?

网友(点评):
没办法,公司搞了个OEM项目,这是替代原型号的。搞不定那就想另外办法了。

网友(点评):
大侠,里面是什么结构?

网友:
11个输出轴的减速机?一定要这么用么?可以用一个功率大点的电机再加一个减速器,将输出分别传到11个轴?

网友(点评):
十几个输出轴轴的减速机在非标组合加工机床领域很常见的,设计起来其实很简单。

网友:
搞成行星的不就行了,减速机上用大齿轮,其他全小齿轮

网友(点评):
原理是这样可以,但是要做出来。

网友(点评):
你是不了解组合机床的这种加工方式。就很简单的问题,多工位的钻孔加工机床,你搞行星的,你怎么保证每个输出轴的位置在预定位置?所以,肯定得这样的减速机。

网友:
多孔钻齿轮箱?

网友:
组合机床多轴箱吗,10天也太快了吧

网友(点评):
不是机床,是多轴操作机。非标设备的。

网友(2015-12-11):
搞非标的有专门定做减速机的厂家,我们就定做了一台,工作量看着跟你的差不多,一个月左右,价格到位十来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