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内物体固定

楼主(2015-06-03):
现有一电视需放在一框架内,四周各有10mm空隙,电视及框架上均不可钻孔,请教各位有什么好方法能将电视固定。

网友:
脑筋急转弯吗?8个角,可以吗?

网友:
塞10mm厚泡沫板。固定且减震。

网友:
电视后面不是有安装电视机架的螺纹孔吗,根据这个可以做一些加紧拉紧的简单架子固定住
其他就要看框架的结构了,比如楼上说的在框架4角加个三角形的钣金或是其他类型的套,套在角上,卡住电视机,套上可以装螺栓顶在框架上
方法总是有的,看你要做成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