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结构能解决这个设计难点?

楼主(2015-06-03):
亲们;
有没有什么结构可以解决图片中2处的浮动问题,因为我需要通过丝杠上下动作,行程在0~100mm,1处位置尽量就是不要跑动,有没有好的方法求高手们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做什么的

网友B:
1跟2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什么的

把布一片片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跟2是什么

1是工作的胶带面,2是设计个结构,可以保证1处胶带面不跑动,上下可以来回间距100mm,速度频率为1s

网友C:
螺母定住不转就能上下移动了,螺母和下面部分连接起来,中间间距大于100给丝杠,加上导轨?槽子?

网友:
参见色带打码机。

网友D:
下面胶带哪里没明白,不过丝杠的部分直接用电缸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母定住不转就能上下移动了,螺母和下面部分连接起来,中间间距大于100给丝杠,加上导轨?槽子?

最主要难点在胶带那里,下来以后上去还需回到原来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面胶带哪里没明白,不过丝杠的部分直接用电缸就行了

丝杠下来胶带是不是也要拉下来,上去的时候胶带回复原位!

网友(点评):
让胶带和丝杠端部同步运动,应该可以保证位置稳定;比如两侧的胶带分别通过夹紧的滚轮来控制。

网友:
看这个和奶茶杯封膜有点像啊

网友:
到处都是丝杠
去看看冲床
凸轮、曲轴

网友:
偏心轮与连杆结构可以不,?不必非得用丝杠吧

网友E:
2处用一个杠杆。 杠杆一端连弹簧,另一端装一个滚轮压着胶带。
丝杆下降时,胶带被拉,杠杆上的滚轮连带着被胶带压迫,导致杠杆另一端的拉伸弹簧被拉长。
丝杆上升时,弹簧复位,杠杆上的滚轮依旧压着胶带而使胶带继续保持绷紧

可行?

网友(点评):
这个思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2处用一个杠杆。 杠杆一端连弹簧,另一端装一个滚轮压着胶带。
丝杆下降时,胶带被拉,杠杆上的滚轮连带着 ...

我现在是这样在做设计,应该可以!

网友:
楼主这个机构是用作布料的上料机构是吗?

网友:
  只要丝杠别直接顶在胶带处就可以,加一段过渡杆。

网友:
不明白说什么,下面固定就行了,恢复原状?

网友:
我也贡献两个办法,1. 在2的两边装上滚子,滚子采用低刚性大压缩弹簧吊着或顶着,同时原胶供料保证好适当摩擦力。
2 如果上下是采用伺服的话,可以再用个伺服电机加小弹簧实现同步。
3 采用类似14楼的方法,用扭轴式曲柄轮,这方法简单可靠,接近恒扭力。

网友:
还有,胶带的张力要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