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传动与电传动,求助。

楼主(2015-06-03):
我毕业设计做的是一个车辆的液压行走系统,功率大概40KW,之后有一个老师问“你这个系统可不可以用电传动来做呀?”
          我应该怎么回答,期待各位大神的精彩分析。感谢!

网友A:
瞬间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瞬间无语了

为啥无语,说说看法。

网友:
使用条件,成本,结构空间等条件都没有说呢。
单单就运动来讲,当然可以,比液压效率高。

网友:
你得分析,比如油价低了,电传没有成本优势,哈哈

网友:
哪你怎么回答?

网友:
40KW的用什么电传动啊,轮边驱动的话电机不得比轮子都大了啊,怎么装?一般都是大车才用电传动

网友:
这个复杂了。我一下子被你问住了。
一般的工程车辆都是液压的。但是几百吨的矿山车辆有用电动轮的。估计这得从设计和成本考虑的。
我所知道的液压车辆,驱动模式是发动机+油泵+液压马达+减速机。
电动模式的是,发动机+发电机+电动机+减速机,感觉这样有点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无语,说说看法。

我想错了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