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连接3块板子可以吗,书上没有规定,请指教

楼主(2015-06-03):
螺栓连接3块板子可以吗,书上没有规定,请指教

网友:
螺栓的高手连接法!

网友A:
1.中间这块通孔就可以
2.或者后两块先点焊住,再钻孔攻丝,也就当成一块板了。
3.硬要这么玩,中间这块就成螺母了,只要螺母能转,那也行

m_e
定位还是要用销的吧,不然就算两块板也会有错动

网友:
1、2板板是通孔,3板攻螺纹。

网友:
拆的时候小心砸伤人

网友B:
必须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中间这块通孔就可以
2.或者后两块先点焊住,再钻孔攻丝,也就当成一块板了。
3.硬要这么玩,中间这块就 ...

大侠,您好
//硬要这么玩,中间这块就成螺母了,只要螺母能转,那也行//
是把中间块当成螺母,那最左边的块算什么了,可以详细点吗,多谢

网友(点评):
你拿一个全螺纹螺栓,先套上一个垫片,再拧上两螺母,玩一会,你就知道咋回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这样吗

一般都用两块,只是想请教下3块行不行,在实际中能用吗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要求高不高?第一次遇到这样的

网友:
你画的,好像不是螺栓,而是螺钉。
而且,螺纹表达错误,三个零件的孔,都画得不对。

网友:
连接3块板子,有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中间那块调节厚度用。U形孔或腰形孔。

网友:
不知道 你中间那块 起什么效果?在实际锁付时,容易跑位,造成定位不准。

网友:
对于楼主的制图实在不敢恭维,我希望在提出问题时,要严谨,要表达清楚。这是表示你请教问题的认真态度,和谦虚品格,试问,如果你对问题都不严谨,那么回答道人怎么会很认真回答?
你的问题就是太书本化了,办事要用脑子思考,为什么就不能用螺纹连接起多块板?你说说连接多快板怎么就不行?
事实上,这样的应用情况还是很常见的。如果中间板与其他的板有定位要求,可以将中间板的通孔做大一点,再镶入一个薄壁套,来起定位作用。4楼和11楼说得对。

网友:
中间通孔相当于垫

网友:
我还真见识这种连接方式,煤矿设备减速器、力士乐行走减速器等就是这种结构,但长不拆,也不知怎么定位的

网友:
我想知道,板2,3通过同一个螺栓联系,怎么能保证螺纹通过时,2,3是紧密结合的,而不会因为螺纹不对起有缝隙,换句话说,板2应该是做通孔,不然,2,3安装会有间隙

网友:
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