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和测量公差小于1丝的工件?

楼主(2015-06-03):
各位好:
公司做个工件 如图,需要加工到 φ16js6±0.006,
问题1 什么量具可以测量?
问题2  如何才能加工到这个尺寸?
问题3 这个清根怎么做到?
谢谢告知

网友A:
μ级别的千分尺(内径千分尺和外径千分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μ级别的千分尺(内径千分尺和外径千分尺)

谢谢~

网友:
问题1 什么量具可以测量?
         千分尺。
问题2  如何才能加工到这个尺寸?
         精车或磨削。
问题3 这个清根怎么做到?
         尖刀车清。一般车工都会。

网友B:
精度好的数控车床完全能保证外圆精度在0.005,测量用千分尺,好点用数显千分尺。
没看到光洁度、椭圆度要求,要求高就用磨床,要求一般数控车就可以了。
清角就是用尖刀在台阶底部挖出比50长0.3-0.5深比外径16要小0.1-0.2.
一般工件上磨床的才需要清角,因为砂轮角容易磨损,底角就会磨成R形状,这个也是看装配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好的数控车床完全能保证外圆精度在0.005,测量用千分尺,好点用数显千分尺。
没看到光洁度、椭圆度要求 ...

学习了 谢谢!

网友(点评):
你那个公差在1.2丝内,要求并不是很高的,把测量工具提高点就OK了!

网友:
常规工件

网友:
外圆磨,精度高一点的轴就是这个级别

网友:
应该留个退刀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