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研磨尺寸较难控制,请教工艺

楼主(2015-06-03):
如图,改图形位公差和尺寸公差都较为严格。
难点:内孔研磨尺寸较为难控制,容易出现圆度不好,或有锥度现象。是否可以考虑采用CNC车削加工?(硬度HRC58以上)。
我想采取的工艺是:先加工内圆,然后套上芯棒加工外圆。

网友A:
这种东西,首先考虑的不是切削工具吧

怎么装夹防止变形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首先考虑的不是切削工具吧

怎么装夹防止变形才对

这个如果老师傅可以用三爪卡盘就能控制好,不行也可以用弹簧夹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如果老师傅可以用三爪卡盘就能控制好,不行也可以用弹簧夹头。

我很讨厌的一个词就是:老师傅

这年头老跟技术水平没任何关系的

师傅只有行和不行之分,没有老和不老的区别。

另外,我不认为这个东西是用三爪做的,或者单纯用三爪夹

网友(点评):
其实哥们的意思估计是用三爪架上后用千分表打表,慢慢敲到跳动以及直线度在μ级

网友(点评):
那是神仙做的事情啊

网友(点评):
别讨厌老师傅,当然是你能干。只是能干也拿出个能干样子,别只会说不着边际的空话。

网友(点评):
有时候老师父的思路过于老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很讨厌的一个词就是:老师傅

这年头老跟技术水平没任何关系的

说的对,能不能用三爪控制好,不在于是老师傅还是新师傅,但是老师傅的经验一般都比较丰富,一般,也有特殊情况。
材料QT.Y,不太明白,应该是球铁的一种吧。如果是球铁,我认为装夹变形并不大。
楼主,光洁度符号看不懂,能不能给解释下?如果光洁度要求不高,我认为内孔没必要磨。
这是什么上面用的?

网友:
吃刀量要小

网友(点评):
多少算小??

网友C:
0.005的公差,不磨能够保证?粗糙度没明白。估计还需要精密或超精密加工了,参考液压缸的加工。

网友D:
按照您所需的工艺我认为没问题,关键芯轴与里孔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照您所需的工艺我认为没问题,关键芯轴与里孔配合

0.005

网友:
直径公差0.005,圆柱度及圆度公差0.003,(同轴度没要求吗?).壁厚9MM,个人觉得相当有挑战性,坐等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能不能用三爪控制好,不在于是老师傅还是新师傅,但是老师傅的经验一般都比较丰富,一般,也有特 ...

材料是20Crmo,
光洁度是韩国标注。光洁度Ra1.0

网友(点评):
图纸上显示20Crmo啦?我看material明明写的Q,TY,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表格上下对应,材料为SCM415。这是日本牌号,对应的大陆牌号约为15CrMo或20CrMo。Q.TY即quantity,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05的公差,不磨能够保证?粗糙度没明白。估计还需要精密或超精密加工了,参考液压缸的加工。

磨,也比较难保证,我更主要的保证形位公差,尺寸差一点点,我可以配磨

网友:
这个件比液压缸是壁薄多了,这个形位公差确实有难度。

网友E:
唉!
叹一口气不够,还得多叹几口。
唉!唉!
这样一个图纸表达得明明白白的东西,楼主先给了个不靠谱的工艺,然后跟帖的诸位还尽出馊主意。还有说什么讨厌老师傅的能人,只会说点不着边际的空话。
这个活,我在30岁前,一个月只有28元工资的时候就能做得很好。后来带出的徒弟,一大堆也能干。
现在怎么回事?
技术断层真到了这个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唉!
叹一口气不够,还得多叹几口。
唉!唉!

想问靠谱的工艺应该是怎么样?量产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能不能用三爪控制好,不在于是老师傅还是新师傅,但是老师傅的经验一般都比较丰富,一般,也有特 ...

材料是SCM415哦。相当于15CrMo

网友E:
引用 楼主:
想问靠谱的工艺应该是怎么样?量产工艺

这应该是韩国图纸。
楼主所在工厂什么样类型,没韩国工程师吗?
你不见得会管这个事情吧。

网友:
借鉴下

网友(点评):
你这个是缸体,那个是阀套,精度要求差别大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应该是韩国图纸。
楼主所在工厂什么样类型,没韩国工程师吗?
你不见得会管这个事情吧。

图纸是从韩国公司弄过来的。
以前也和韩国工程师打过交道,说咱们的磨床做不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图纸是从韩国公司弄过来的。
以前也和韩国工程师打过交道,说咱们的磨床做不了。

说得不多,信息量不小。

网友:
内孔研磨尺寸较为难控制,你还要改车?

网友:
壁厚单边9MM,可以直接常规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得不多,信息量不小。

彭老受伤了。
不过彭老还是指点下这个活儿吧。老师傅的经验是教科书学不来的

网友(点评):
错了,书本和互联网才是最好的师傅。楼主说的事情,只要有心,每个人都能很容易排出工艺。最多就是做得好与更好而已。

网友:
可以考虑绗磨,绗磨中有专门绗盲孔的工装,绗磨专门针对高硬度,而且加工出的孔圆度,锥度都很小,表面光洁度很小。而且绗磨是工件是活动装夹的,不会有装夹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唉!
叹一口气不够,还得多叹几口。
唉!唉!

我觉得我有必要回复一下

可能我说话的语气让你误会了

首先我不是讨厌老师傅!而是讨厌许多机加工人员喜欢把老师傅这个词挂在嘴边。

我几乎是从零开始做机加工的,大学学的是商科,跟这个几乎毫无关系。然后在
实际操作过程中,很多人总喜欢跟我说,这个东西如何如何难,如何如何做不到,
然后说要如何如何有经验的老师傅如何如何控制之类的话。

我这个人又比较拧,总不信邪。很多时候他们认为做不出的事情,我就非要自己干
出来不可。我在当当买的机加工的书都好几千了,反正他们干不出,而我又认为可以
的,我把书翻破也要找出解决方案。

所以上面有人说老师傅加三爪如何如何的,我就觉得很不爽,这感觉像是为无能者
所做的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