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速机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5-06-03):
1.设置刹车,放在输入轴还是输出轴,哪个合理?
2.输出输入轴都使用尼龙棒柱销联轴器,哪个设计成薄弱环节?

网友:
一般在输入端设置刹车,薄弱环节也应该在输入端,起个保险作用。

网友A:
减速前的扭矩小,容易刹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速前的扭矩小,容易刹住

那也得看输入有多大的转速,是否超出刹车的极限

网友:
要看使用工况。像电梯就得刹输出端!

网友(2015-08-19):
输入端扭矩小,逆止器成本小,但是没有输出端保险,

网友:
标题

从保护减速机的角度看,输出端设置比较好。要根据载荷情况讨论,负载的惯性矩非常大,就考虑设在低速端。个人观点。

网友:
内容第二个问题,我认为要根据载荷波动情况,电机、减速机的抗过载容限来讨论了。比如工况载荷波动大的场合,如果设在出端,那么设备就经常跳机,能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