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2015-06-03):
C            0.16
Mn         1.35
Si           0.10
S           0.003
Cr          0.05
Ni          0.47
Mo        0.07
Cu        0.08
V          0.08
Al         0.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Mn

如果是16Mn的话 那硅和镍的含量不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16Mn的话 那硅和镍的含量不对呀

个人认为是炼钢操作中不强调面面俱到造成你说的情况,
主要控制碳,锰含量,其他基本控制小于规定值即可

网友:
16锰铜铝,镍钼钨合金,逗号代表读的时候来个停顿,你念念顺口不

网友:
要不15MnNi 接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