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长行程 液压缸设计

楼主(2015-06-03):
现在急需一个3600mm 行程的液压缸,请问 这种行程的油缸可以设计成一个活塞杆的吗?
还是必须设计成多级式?
如果必须设计多级式的,该分几级?求老司机指导  感谢

网友A:
具体工况具体分析,没有一定之规。
另外,为什么要老司机来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点评):
^_^ 老师,下午好。

网友(点评):
彭老师,我做过2000的。3600是天价了

网友(点评):
一般的油缸厂都不敢接,有接的就是天价,这都是技术秘密和商业秘密

网友(点评):
老司机是网络用语,意为老江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工况具体分析,没有一定之规。
另外,为什么要老司机来回答你的问题?

肯定是写错了,是老师傅才对吧

网友(点评):
老司机=老师傅,别称。老司机带路,你还会迷路?

网友C:
看帖子就应该猜出楼主的性别、年龄、职业。不信大家猜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工况具体分析,没有一定之规。
另外,为什么要老司机来回答你的问题?

感谢回复,老司机就是对有经验人的一种别称。
就是说我可以设计成一个杆 行程3600mm的液压缸吗?
如果自己加工的话,成本大概在多少,大概就行。

网友(点评):
如果你对工况有把握,当然可以自己设计,问题是你有多大把握。先确定这一点,才能考虑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写错了,是老师傅才对吧

点评正解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帖子就应该猜出楼主的性别、年龄、职业。不信大家猜猜。

猜吧,估计你猜不对

网友:
行程大于安装距的才会采用多级油缸。影响一般普通油缸成本主要因素是缸径。多级油缸如果是单作用的(像自卸汽车那种),价格不会很高。如果是双作用的多级油缸。那会有好几倍价格差别。

网友D:
楼主什么都不说清楚,就算“老司机”也犯愁吧,参数、使用环境,维修。安装总的说清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什么都不说清楚,就算“老司机”也犯愁吧,参数、使用环境,维修。安装总的说清楚吧

现在我手里也没有太多的具体参数,只有行程3600mm,缸径/杆径是125/90 这也是个初步确定的尺寸,压力最大12.5mpa,其他的没了  就这些。

网友(点评):
这个10几万吧,国内没有几个厂可以做

网友(点评):
错了,这个1-2万,刚写错了

网友D:
没有速度要求么?流量不知道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手里也没有太多的具体参数,只有行程3600mm,缸径/杆径是125/90 这也是个初步确定的尺寸,压力最大 ...

缸径125、活塞杆径90,这个油缸工作行程不应该是拉,而是推。
推则活塞杆受压。
活塞杆行程3600,活塞杆长径比超过40。细长杆受压,必须考虑失稳。
楼主准备如何对付?

网友(点评):
对,必须考虑压杆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速度要求么?流量不知道么?

目前速度和流量还不知道  自行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径125、活塞杆径90,这个油缸工作行程不应该是拉,而是推。
推则活塞杆受压。
活塞杆行程3600,活塞杆 ...

我门前没什么方案,也是不知所措,之前也没有详细的设计过油缸。尤其还是长行程的。求老师傅指点一二 感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速度和流量还不知道  自行设计

油源是自己设计么,这么长行程的油缸,稳定性是个难点,导向长度也要好好的计算,装配也有一定的难度,很容易把o圈和u型密封圈弄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源是自己设计么,这么长行程的油缸,稳定性是个难点,导向长度也要好好的计算,装配也有一定的难度,很 ...

我们现在也是进退两难,如果外包的,价格上可能不允许,4个3600mm的油缸,恐怕要20-30w吧。自己设计又没什么经验,即使设计出来,加工又存在很大难度。
不知道多级的油缸  成本上会不会比这一个杆的要低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也是进退两难,如果外包的,价格上可能不允许,4个3600mm的油缸,恐怕要20-30w吧。自己设计又没什 ...

@害怕伏枥 老师傅你怎么看呢,
这个价格肯定是天价了,你的压力又不高,就是行程长,
如果做成多级缸的话应该会划算很多,做成三级的就差不多吧。
成本的话做了就知道,重点是技术的价值!

网友A:
油缸有标准的系列化产品,可以按照使用要求选用。自己设计,也可以按标准系列的技术参数套用。
不能使用标准的系列化规格,才需要设计非标油缸。
非标准油缸的设计就必须与整台设备通体考虑。
如楼主说的这个油缸行程,远远超过其使用缸径、活塞杆径和使用压力三个参数的常规行程,不与整台设备的结构相配合,不管是单级还是多级,都无法按常规结构作出设计。
楼主的油缸准备用在怎么样的设备上,其具体结构又是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有标准的系列化产品,可以按照使用要求选用。自己设计,也可以按标准系列的技术参数套用。
不能使用标 ...

用处很简单,就是简单的推料,两个为一组,向前涂料,单个最大压力12.5Mpa。老师傅有啥高招吗

网友(点评):
楼下说得很清楚“你的油缸压杆稳定性是个大问题”。推料,其着力点变化并且要超出活塞杆截面外,你用什么手段可以不使细长的杆子弯曲?

网友E:
假如是推力负载到12MPA使用的话,你的油缸压杆稳定性是个大问题,你要吃苦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假如是推力负载到12MPA使用的话,你的油缸压杆稳定性是个大问题,你要吃苦头的。

是啊,我现在也没什么好办法解决,而且负载到12Mpa 也是经常出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缸有标准的系列化产品,可以按照使用要求选用。自己设计,也可以按标准系列的技术参数套用。
不能使用标 ...

我是两个为一组,一组油缸推着一个厚板,向前退料。厚板与料接触的地方 是个斜面。
如果缸径/杆径够粗的话,可行不可行

网友F:
活塞杆会失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活塞杆会失稳

找榆次给的样本上 缸径/杆径  160/90  而且最大行程可以达到5m-8m。我想3.6m对他们来说小case。
这个还会出现其他问题吗?

网友G:
这都不是事。单级也可以。加工、装配、试验都不是事。但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要看你的使用工况,根据你的工况要对油缸进行结构方面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都不是事。单级也可以。加工、装配、试验都不是事。但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要看你的使用工况,根据你的 ...

在室内,工作环境还可以。使用会比较频繁。推料负载可能会比较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在室内,工作环境还可以。使用会比较频繁。推料负载可能会比较大。

1.水平安装?
2.负载有没有导轨?油缸只负责推拉么?
3.油缸输出多大力量?
4.负载往复速度?

这里最重要的是第二条。
类似这种情况我遇到过,铸造设备上,油缸推个小车,小车当然在水平轨道上行走,但行走的水平推拉力由长油缸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水平安装?
2.负载有没有导轨?油缸只负责推拉么?
3.油缸输出多大力量?

1.水平安装
2.负载没有导轨,油缸只负责推拉
3.油缸最大12.5mpa。

一组两个油缸,共同推一个东西,类似与铲车,往前推料。

网友G:
引用 楼主:
1.水平安装
2.负载没有导轨,油缸只负责推拉
3.油缸最大12.5mpa。

负载重量?
因为负载重量在重力下垂直作用在油缸杆上,当油缸杆完全伸出时油缸杆的抗弯曲强度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负载重量?
因为负载重量在重力下垂直作用在油缸杆上,当油缸杆完全伸出时油缸杆的抗弯曲强度要考虑的。 ...

物料通过抓斗,放到指定位置后,油缸工作,推动 物料。像你说的这个重量大小,我的确没详细所过。应该只是个分力,应该不会很大,这个需要详细计算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物料通过抓斗,放到指定位置后,油缸工作,推动 物料。像你说的这个重量大小,我的确没详细所过。应该只是 ...

油缸是哪种安装形式?是前法兰,后法兰,中间摆轴,还是其他?能给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油缸是哪种安装形式?是前法兰,后法兰,中间摆轴,还是其他?能给出吧?

油缸后端固定,中间摆轴。前端与推板用销轴连接。

网友H:
单就行程而言,国内能做的很多,电炉上的电极缸一般都5M左右,我做过最长的82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就行程而言,国内能做的很多,电炉上的电极缸一般都5M左右,我做过最长的8200mm

做这种长行程的 有啥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
找家油缸厂设计一下,计算一下压杆稳定性,工况动作,负载变化都要考虑的

网友(2019-07-11):
运行要求、缸径多大等参数都没有

网友:
一般油缸的行程缸径比为10~15,还看楼主的具体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