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三位五通阀(气动)中位机能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5-06-03):
请教一下如果用三位五通阀门(气动)的中位机能来定位的话,定位精度能达到多少?重复定位精度能到多少?

网友:
看你气缸运行速度了。。基本是以mm为单位了

网友:
我看选用带锁气缸可能会准一些。要求高的用电缸。更高的用模组。

网友:
用一个撞块吧,否则就别用“精”这个字。

楼主:
有谁用个这种定位方式,重复定位精度能到1mm吗

网友:
1mm基本达不到,你要用气缸自带的传感器的话更加达不到,传感器的来回误差就5-6MM了(FESTO)为例
加个装机限位块吧,不然有的吃苦头,气压有点变化都能导致位置的变化

网友:
压力高低和不同品牌的阀,同一品牌的不同阀体,甚至同一阀体的新旧,都能影响到阀的执行速度。
这种阀,用来保持状态可以,定位则不是它应该有和可能有的功能。

网友:
基本上没有什么定位精度,只能短时间内中位保持,时间一长 中位保压都会有问题

网友A:
用电动推杆可以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动推杆可以达到

电动推杆上面用的基本上都是直流电机,还是得用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来控制位置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