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挠度的问题讨论

楼主(2015-06-03):
在设计过程中校核了轴的强度以及疲劳强度危险截面的安全系数以及静强度的安全系数发现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去校核挠度的时候发现   挠度有点大,3.2M的轴变形量有8mm,请问下挠度一定要校核吗????3.2M的轴变形量有8mm这个有没有问题。

楼主:
还有阶梯轴的当量轴径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A:
3.2M的轴变形量有8mm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应该是楼主自己要判定的吧。 1/400 算是粗级的轴

网友:
我只知道起重机、起重轨道梁和建筑梁有规定的容许挠度,别的设备可能只能凭经验和感觉了吧,或者类似的零件也参照前面的规定。

网友B:
挠度那得看你自己的使用场合,想镗床的刀柄架就得算挠度,影响精度,总之得自己看对你使用过程中是否产生影响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M的轴变形量有8mm这个有没有问题。

这应该是楼主自己要判定的吧。 1/400 算是粗级的轴

但是机械设计手册要求轴的挠度是(0.0003-0.0005)L,这个不就矛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挠度那得看你自己的使用场合,想镗床的刀柄架就得算挠度,影响精度,总之得自己看对你使用过程中是否产生影 ...

但是机械设计手册要求轴的挠度是(0.0003-0.0005)L,这个不就矛盾了吗???

网友(点评):
那你联系上下文看清楚下,依我看手册规定这个没什么意义,手册顶多给出什么场合下推荐的挠度。可以贴出手册看下,贴全文。

网友:
大哥,你这就好像,你今天晚饭很想吃2碗,但是你看了健康日报,说晚上要吃的少,最好1碗以下。
然后你就很苦恼,那我吃2碗到底行不行啊?
然后大家都对你说:问你自己啊,你肚子有多饿?你自己不知道?我们哪知道?

网友:
http://www.021-888.com/Soft/List_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