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刀杆的安装?

楼主(2015-06-03):
就是前两天去客户工厂,看到了有一台设备的刀杆是这样安装的,是小日本的设备,功能是扩孔的作用,我画了简单的示意图,
它的动力头与刀杆不在中心线上的,但是刀杆的刀粒旋转时却与动力头在一个中心上的,,好处是为了得到大孔径??
我没有想明白?  这样装有啥子好处呢?来请教社区里面来解疑惑了。。。

网友:
表示没看懂  进来学习下

网友:
利用动力头旋转时的离心力?第一次见到。

网友(点评):
去通孔毛刺?

网友(点评):
恩,就是去工件的毛刺了,,高手!

网友(点评):
你过奖了。

网友:
这刀的工艺目的?

网友(点评):
去毛刺用的

网友:
刀柄部分防止干涉吧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刀柄位置很宽敞,没有干涉位置,,

网友:
镗刀,装成斜的方便微调,加工时刚性也更好

网友:
楼主这刀其实就是倒角刀,参照图片

网友(点评):
视乎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点评):
去毛刺,效果应该比你这个好。没有见过,只是一种推测。

网友(点评):
道理一样,楼主给的信息太少,回转起来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
请问,刀的根部强度如何?

网友(点评):
很好,同一个动力头下来的, 刀杆的长度不很长,80~90左右

网友(点评):
哦,到的角,大概在C0.5上下吧。

网友:
估计不会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