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倾覆船的救援,一个想法不知靠谱不

楼主(2015-06-03):
东方之星的倾覆,让人十分揪心和难过,都是老年人,可能是孝顺的儿子让老人出去游玩,没想遭遇不测。

救援的方式我不敢评论,只提一个异响天开的想法:
先在船第焊接联接件,用大钢缆把船固定在水中。
用巨大的厚塑料布,从上游放入水中,利用水流像渔网一样从水底裹起乘船,将整个游轮包裹。预先在船最下面(实际上是船顶了)放置大功率抽水机,通过塑料布将江水和船隔离开,然后进行抽水。
由于在水压的作用下,部分塑料布可能漏水破裂,并且船身有一定的上浮,需要蛙人不断的下水巡查,用新的塑料布堵漏,直到船内水抽干。
在抽水的同时,救援人员从船底开洞,进入船内救援。
这是否可以最大限度的增加生还的可能呢?

请各位指教,是否存在可操作性?

楼主:
谢谢老鹰加分

网友(点评):
组合式大型铁筒,装满水,捆绑在沉船四周,然后抽水,产生浮力,把沉船浮起来。

网友(点评):
楼下这个方法感觉像是小学课本关于捞铁牛的那段啊...

楼主:
用纤维布应该也可以

网友:
几千吨的船,用俩浮吊一抬就起来了,大船或深海才费劲,

网友(点评):
估计没人敢用这个方法,吊是吊起来,人也和船一起被吊起来了。人就有可能在船里打滚,发生碰伤。

网友(点评):
你错了,是没有那个能力,

网友(点评):
8爷,这个船排水量~2200t,为啥没有这个能力?浮吊开不进去?

网友(点评):
吊起来的速度应该不会太快,对人不会造成太大伤害吧?

网友:
船里面的水如果一抽完,船的重力全部压在了塑料布上,塑料布能承受得了吗?

网友:
船底开洞?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不吊起来一些,本身有浮力,这样蛙人好作业一点,不过基本没生还的希望了!!
还有露出水面的地方开洞应该可行吧。

网友(点评):
开洞会漏气,水会灌进去。

网友B:
 应该可以把船吊起来 或者拖上岸啊    看着现在船的位置就靠着江边上
外行 不知道有什么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不吊起来一些,本身有浮力,这样蛙人好作业一点,不过基本没生还的希望了!!
还有露出水面的 ...

可能是事故水域的条件不适合大型起重船舶作业吧

网友:
太慢了,不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把船吊起来 或者拖上岸啊    看着现在船的位置就靠着江边上
外行 不知道有什么困难……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不吊起来呢?离岸边那么近,又不是像泰坦尼克那样的大船

网友:
有浮动船坞,几十万吨级的,很大,装得下几万吨的大船,能潜在水下将大型船舶抬起来,然后排水,就可以对大型船舶进行维修了,在海上维修不了的,还能将它背回码头

网友:
龙卷风。。。 。。。 啥时候中国长江中游的水域变成美国中西部的干旱地狱了。。。

这事儿让我想起上海那个楼房倒塌的故事。。。

网友(点评):
大哥,别想,想想都可怕

网友:
江里面,常规的做法一是浮筒,二是气囊。就这两个办法稳住船体。至于要弄上来就直接了,两个大浮吊,配合好了一提来就行了

网友:
先说2个问题:
1、倘使塑料布能兜过来,船上层的桅杆、天线等尖锐物会否戳破浮力塑料布?
2、船身似乎已部分搁到江底,塑料布如何兜过来?

就算以上条件达成,塑料布能否吃住1200吨的船体浮力另说。还有施工可行性、时间等等。

所以整体起吊较为可行,船体保持原体位先起吊浮出至水面或者2/3,潜水员进仓搜救人员,然后翻正船体。这样,如有幸存者,可避免2次伤害。

网友:
为什么不将船从中间锯开,或者用灌入少量石灰从而使船分开两段,不知是否可行,这是我的看法,希望各位能用我们机械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
首先,沉船救援只能从下到上。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船内残留空气的不流失,也避免未断裂船只的二次下沉。从上方开洞,内部空气迅速流失,既不离于救援,也容易引发二次下沉,同时下沉时产生的强大涡流还会让救援船只和人员陷入危险。假设浮球浮块的作用仅限于防止下沉,对于救援来说,仍应从下而上。

网友:
绝地求生的感觉,不管怎么样,这真的是一个很有创意的ideal

网友:
这条船修好了还是可以继续用的。把船锯开两节本身就很难,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船虽然完全翻过来,但是船里面应该还有一些气穴。蛙人就是要进去,找到这些气穴,营救幸存者。
现在船没有完全沉下去,说明里面的水不很深。有很多手段都能达到目的。
所以没必要把船锯开的。

网友:
你得多结实块塑料布啊,就20米深的水,你算算要分布在塑料布单位面积上的压力多大吗?

网友:
我感觉,应该直接把船扶正,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扶正后救援人员立马进去搜救

网友:
用大飞艇把船吊起来

网友:
打洞往里面充气,同时想办法往上拉扯?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似乎可行。

网友:
外面连上一个导通气管,里面放个抽水机啊,水是抽出来了,请问怎么保持船体的平行,不至于再一次翻滚?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排潜水的队伍,带上水下呼吸设备,直接进去寻找,都几天了,不就400多号人,怎么这么难呢?

网友:
已经三天了,里边的人还能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直接排潜水的队伍,带上水下呼吸设备,直接进去寻找,都几天了,不就400多号人,怎么这么难呢?

站这说话不腰痛

网友:
要是水深和天气允许两台5000t 海霸王应该可以

网友:
你这异想天开,搞机械怎么能想出这么不经推敲的方法?

网友:
批评救援方法的都是嘴炮,负责救援的人水平再次,那也是中国最高的水平,外行看看就好了,专业活,专业人士干。要是一个大厨来指导你们干机械,你们受得了么?

网友:
布能承受得了吗

网友:
个人见解:为什么不在开始沉船的时候尽量用渔网在某一地域拦截呢,里面现在有多少人都不确定!

网友:
在论坛里也有人为灾难出招求解,虽然不实用,但也体现了爱心。这是学者受尊敬的地方。

我们看到的是计算机小屏幕上的船只。 在理解上容易出偏差。 这船是在急转弯时倒伏的,不排除河道浅,倒伏后扎入淤泥地带。所以,用塑料布无法兜底过,另外,因为船太大了,2200吨。 一旦措施实施错误,时间就白浪费了。  时间代表营救生命的希望。
这么说吧,在工厂里,你设计拳头大的机械件时,设计制造加工检测运输都容易,但同样形状的体积放大100倍,那各种问题都来了,东西太大,翻转高过人,加工装夹难,运输不便,全周检测不现实。 好,再说缩小100倍,那么加工设备要求就提高了,检测手段也复杂多了。

即便是载15人的小船,倒伏后用塑料布也困难,下潜的难度不大,但抓着布下潜兜底的难度就非常大了。还要求各处协同良好。

在工厂里,每一次事故都能让大家的思维有突破发展,虽然在讨论阶段99%都是没用的方案,但是,那个有用的1%方案多是在乱轰轰的各种不同意见中萃取出来的。

希望各位在各个岗位都有建树,因为你们的思想里有闪亮的宝贵之光。

网友:
不知能否采用气垫船参与救援或采用与气垫船工作原理的机器进行救援??

楼主:
这么大的船我不认为急转弯时会因为离心力会倾覆。

网友:
这几天我也在想啊!针对内陆的船,水深一般50米内,能否设计液压伸缩臂分布在船体两侧(当然坏处也来了,增加了正常情况下的吨位),在船体侧翻至45度左右时,慢慢将船体撑住(有可能出现二次伤害),甚至撑至水面之上,时间当然要在5~10分钟完成;为逃生争取可能性!当然这个想法要很好的完成,事先要对船上游客进行相关讲解!各位大侠,这个想法有点可笑,欢迎懂液压的大侠拍砖,分析可行性!

网友:
快速调集聪明人和懂行的人,才是解决此类突发事件的路径。

网友:
纸上谈兵,

网友:
气象专家哪里去了?

网友:
  寻找人员不能使用红外热探测器吗?需要潜水员慢慢摸爬,那么浑的水,潜水员基本是手摸着潜。

网友:
敢想就是有心人,现在的不切实际,就是将来的前进方向。

网友:
这么长时间 人还活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