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槽1.97mm位置(铝材),想整个半自动的屌丝机

楼主(2015-06-03):
马达直接装个锯片

关键底座送料该怎么弄好呢|?

用丝杠带自动走的那种吗? 长度2米
求建议

【多种型材,型材厂家此槽都说型材模具不好直接拉出来】

网友A:
方案可以。

网友B:
最好直接拉出来减少加工环节。

网友C:
送料机构应满足工件无限长。

网友(点评):
高,用胎具固定外形,两边橡胶滚轮送料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直接拉出来减少加工环节。

当然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案可以。

估计多少成本呢

传说丝杠老贵了么??

像两米长的工件  选丝杠也有讲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送料机构应满足工件无限长。

求教育~~~~ 纯小白

网友D:
轧制丝杆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轧制丝杆也不贵

恩哦 呵呵

对于机械设计的我完全不懂呀

用直线滑台呢

不过两米的工作距离啊

估计下来要几千??

网友:
外形精度高吗?

网友E:
可以把料固定,用链条带动电机座,电机座前后用横向轴承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料固定,用链条带动电机座,电机座前后用横向轴承定位!

滑板推车那种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滑板推车那种吗?

简单示意图,做参考啊!

网友(点评):
要求不高,可以参考木工锯片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示意图,做参考啊!

这样会不会间隙略大呢?

工作过程中 电机及锯片整体倾斜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会不会间隙略大呢?

工作过程中 电机及锯片整体倾斜

电机座怎么在支撑呢?

恕我小白哦

网友F:
滚轮送料,无限长,用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滚轮送料,无限长,用不了多少钱

谢谢哦

你也有啥好的建议吗?

求教育哈

网友G:
说个工艺过程:一端进料,另一端出成品,设备里面分:下料、端面加工等工序,
可以加工设备,或者你来型材,我给你返回成品,每个算加工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个工艺过程:一端进料,另一端出成品,设备里面分:下料、端面加工等工序,
可以加工设备,或者你来型材 ...

。。。。。。。。

呵呵  蛮好的

网友:
长度2米 1.97 .呵呵
小点后两位啊  成本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把料固定,用链条带动电机座,电机座前后用横向轴承定位!

这种轴承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