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齿加工齿向修形问题,求解.

楼主(2015-06-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问题冷僻了,我也是临时查资料,现买现卖,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8gxphjRicCVFdYkWhBwx7EBE4eRglRx8bqYXRSCayZFBI-S-rPOzokSB_jHrhhJ9nj04j9fZ8KBzjpyTid_mdl8eBo9MK4FEPyIcf0CYCyW
选项一,根据链接中判断后调整机床,夹具的间隙,磨损,误差,参数,这蛮烦的,工程师都不愿意做,
选项二,换台机床试试,如果你确认新机床较新,夹具误差的可能就增加了
选项三,加道剃齿工艺,剃齿对修正齿向误差蛮有效,

网友:
赚点积分……

网友:
应该都是的咯。。

网友:
这个没这么严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