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手动吊葫芦

楼主(2015-06-03):
各位大侠,该吊葫芦能调节拉力吗,怎么调节?在线等。。。

网友A:
手拉葫芦的拉力是固定的吧?
滑轮系的速比是固定的这个有什么好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拉葫芦的拉力是固定的吧?
滑轮系的速比是固定的这个有什么好调节的?

这是买的同型号的,但是新的装上去拉力不足,所挂的枪都快落到地下了,老的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里面的钢丝绳能松出来但是没有研究透怎么收回去。

网友:
新买的,那就先看说明书,说明书上说可以调,就能调

网友: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查到,楼主你的这个东西叫做“弹簧平衡器”。在淘宝上有卖的。钢丝绳的回弹力是可以用中间的旋钮调节的。
你的这个背面上有个看起来可以扭动的弹簧。你调一下试试看吧。
http://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22.xzbwNN&id=41631825726&ns=1&abbucket=14&skuId=84277868605
这个淘宝卖家网页就说得挺清楚的,你看看同类产品和自己的比较一下,调调看。应该说你这个东西没有问题。

网友:
你那个上面写着适合挂2.0KG~5.0KG的重量,那既然是一个范围就肯定是可以调的,想办法旋转中间那个轴,就可以调节弹力的大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