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机械振动,我的一块心病

楼主(2015-06-03):
我一直非常想弄清楚一个概念:

我们能够通过计算机仿真得出机构的频谱,能够知道在那些各种振型及其对应的共振频率,那么接下来的思路就是我的动力源的运动频率要避开各种振型的共振频率(对吗?)。

问题1:而机械设计时我的激励(电机)的运动曲线是我根据设计而定下来的,我明确地知道在一个周期内我的电机有t1的时间来按照曲线S1(时间-速度 曲线)加速,然后有t2的时间匀速,之后有t3的时间来按曲线s3(时间-速度 曲线)减速,然后会停止t4时间,之后进入下一个周期。周期T=t1+t2+t3+t4,如果是这样,我将如何计算我的激励(电机运动)的频率?这个频率处于频谱上的哪个位置?会不会引起振动?振动的形态是是什么样?振幅是多少?多久可以稳定下来?

用心记了平时别人的讨论内容,猜想是这样,我的整个周期的运动是一个位移-时间函数,将它傅里叶分解,得出很多个cos(wnt)分量相加,然后每个cos对应一个频率,运动就等效于n个不同频率的cos激励,把这些频率放在频谱上,看哪些频率和共振频率对上了,如果有对上的,就会产生相应的共振,如果没有对上了就皆大欢喜,是这样吗?我感觉我这样的思考有漏洞。傅里叶分解出来有无数个cos 我看前面几个cos就算ok?

其实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频谱分析已经出来了,我怎么确定我的机械会不会振动。

问题2:如果有分析得出我的机械在振动,而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将从哪些方面上来改进使之消除,结构上优化的方向是什么,控制上优化的方向是什么?通过和同事的讨论和看一些理论书籍,隐约觉得是将振动方向的刚度(结构刚度,连接刚度)提高,使其固有频率增大,也就是在频谱上将那个频率点“移开”到其他位置,这样的思路对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至于控制上,将选择什么曲线(速度-时间曲线)来运动就会好转?sin曲线,S曲线?

问题3: 我们公司的一个资深工程师(他设计出的高速高动态的机械超越行业内所有竞争对手,最终那个产品成为全球最佳产品,而其人也成为公司副总裁)说过一句话:对于机械振动,要么别惹它,要么压制住它。这句话改怎么理解。

问题4:机械运动时,位置传感器所放的位置不同,其振动也会不一样,也就是说传感器放啊A位置进行反馈控制,系统会振动,而放在B位置,也许就不会有振动,这是什么道理呢?

以上问题困扰着我多时,成为内心深度一大心结,而我真心想把它搞懂。希望各位能够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对问题一和问题二的认识基本到位。好好琢磨,前途不可限量。

简单的说,就是激励源和系统固有频率接近,则振幅很大,振幅无限大,就是共振,由于振幅大到一定程度,超出材料的弹性范围,构件就会被破坏。即使不破坏,由于机构间部件联接处相对变形和位移大,接触磨擦、应力等都会远远大于正常情况,引起早期破坏,比如疲劳断裂。

问题三,就是要么消灭激励源或者隔离激励源,要么改变阻尼和刚度、质量来减小振幅
第四个问题,就是系统激励点和响应点之间的导纳问题,反馈要负反馈,而振动有相位问题,某点的导纳相位不对,可能是正反馈了,因此存在不同的点检测后控制效果不同的情况。

顺便问下,你们做什么主动控制的?

网友(点评):
看了下,应该和机械手有关类别。

网友:
问题3,我理解是不是就像你说的,要么固有频率躲开傅里叶级数的前几个主要频率分量,要么就直接把固有频率加到所有频率十倍以上?

网友(点评):
刚性提高的通常另外意义是成本会增加耶。

网友:
压制的办法其一动平衡,软连接

网友B:
@LIAOYAO 除了增加刚性,能不能用阻尼的软脚什么的?会造成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对问题一和问题二的认识基本到位。好好琢磨,前途不可限量。

简单的说,就是激励源和系统固有频率接近 ...

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IAOYAO 除了增加刚性,能不能用阻尼的软脚什么的?会造成什么效果?

增加刚性义同在提高固有频率。

振动是指一个状态改变的过程。即物体的往复运动。分为两大类即确定性振动和随机振动,确定性振动又分为周期振动和非周期振动,在机械类讨论确定性周期振动为多。

阻尼是指阻碍物体的相对运动、并把运动能量转化为热能或其他可以耗散能量的一种作用。

阻尼器的作用是以提供运动的阻力,耗减运动能量的装置。阻尼的软脚什么的是属于阻尼器范筹。

阻尼器本身也有固有频率,也会和振动源本体的频率起增减作用,通常本体的振动频率不会只有一种而是多阶情况,必需远离本体的振动频率才有减震的效果。因此,要测出振动本体的各阶频率后,才能有效的选择或设计阻尼器,盲目的使用阻尼器其效果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有效果,也可能会与振动本体的N阶频率接近或相同,从而出现共振现象。

网友(点评):
就是降频率到特别低,反而出现共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AOYAO 除了增加刚性,能不能用阻尼的软脚什么的?会造成什么效果?

振动几乎是机械运动中最难的事了。理论也很难说得准。

隔振源,动平衡等几乎是常见的手段。但是其实阻尼的概念50年代就有了,比如镗床的主轴,那时就有了液压阻尼了。

又比如,现在大家为防机床微进给的爬行,都用线性导轨,于是相应的就出来了阻尼靴。

隔振、防振以及吸振,搞高精密设备的都在研究。

连把镗杆都有阻尼器呢。

飞机发动机轴承外圈还套个液压滑动圈。

高精度加工中心机床也居然出现,花岗岩床身、工作台,铸铁立柱,铝合金铣头。

我是搞不清楚了,呵呵!

网友(点评):
我觉得阻尼主要是消减震动的能量,不让这个能量在其他更重要的位置释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增加刚性义同在提高固有频率。

振动是指一个状态改变的过程。即物体的往复运动。分为两大类即确定性振 ...

通常本体的振动频率不会只有一种而是多阶情况,必需远离本体的振动频率才有减震的效果。

非常有的道理,学习了!

网友:
别自己瞎想,多看看书。
迈阿密大学s.rao 教授写的《机械振动》这本书对振动的一些问题讲解的很好,为本科阶段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写的。原书第五版,翻译版是第四版,翻译质量很好。

网友:
第一点:……把这些频率放在频谱上,看哪些频率和共振频率对上了,如果有对上的,就会产生相应的共振,如果没有对上了就皆大欢喜,是这样吗?我感觉我这样的思考有漏洞。傅里叶分解出来有无数个cos 我看前面几个cos就算ok?
……………………………………
这样思考确实有漏洞,如果是线性系统是可以,但是非线性系统就会出问题;非线性系统会产生“混频”效应,激励频率之间的代数组合也能产生与共振频率相同的作用。所以你还得保证你的研究对象是小变形的。

网友D:
1.理解的有点偏差,但是基本是这么个意思。

2.先要确定你的工作状态的主频率大致的范围,如果所有结构一阶模态频率都远高于工作频率,那就别担心了。如果确实需要增加刚度,先确定工作点附近的都是什么形式的模态,是弯曲的,就增加抗弯,是扭转的,就增加抗扭。如果是大系统,跨越前几级模态的,需要考虑一下启停运行方式。

3.别惹他,就是挑个好的工作点;压制他,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减小振动。

4.因为零件刚度不同,连接阻尼不同,所以振动特性有差异。再就是有些时候会形成驻波。

网友:
使用拉格朗日法。

网友:
非常有的道理,学习了!

网友:
不明觉厉,顶

网友:
有些事莫要想太复杂了,反而把自己搞糊涂了。

网友:
太高端了!!!

网友:
论坛应该多一些这样的帖子,好贴,顶

网友:
头一次感觉看不懂~

网友:
太高端,不明白。

网友:
mark,回头仔细看

网友:
小弟只是个学生,不过也是在研究振动的领域,发表一些简单的看法,如果有错误请大神指正~

我们能够通过计算机仿真得出机构的频谱,能够知道在那些各种振型及其对应的共振频率,那么接下来的思路就是我的动力源的运动频率要避开各种振型的共振频率(对吗?)。
不完全对,只能说能做到是最好,但是有很多情况真的没法避开,那么这种时候就要考虑减振了

问题1:而机械设计时我的激励(电机)的运动曲线是我根据设计而定下来的,我明确地知道在一个周期内我的电机有t1的时间来按照曲线S1(时间-速度 曲线)加速,然后有t2的时间匀速,之后有t3的时间来按曲线s3(时间-速度 曲线)减速,然后会停止t4时间,之后进入下一个周期。周期T=t1+t2+t3+t4,如果是这样,我将如何计算我的激励(电机运动)的频率?这个频率处于频谱上的哪个位置?会不会引起振动?振动的形态是是什么样?振幅是多少?多久可以稳定下来?)
这个问题和我以前求助过老师的一个问题很像,基本就是想问几个振动之间有一段平稳的区间,那么这个振动的周期(频率)要怎么算。 这个到现在根据自己的理解,大概明白了一些,物体,结构都有自己的固有频率,这个可以理解成给他一个初始输入(譬如拿锤子敲一下),然后他会自己以一定的频率和模态进行振动,那么当一个连续振动输入到物体上的时候,如果其施力的频率和方向都和其固有频率和模态一致,那么就会叠加,然后就会放大振幅。如果从这点上考虑,就好理解一点了吧。

用心记了平时别人的讨论内容,猜想是这样,我的整个周期的运动是一个位移-时间函数,将它傅里叶分解,得出很多个cos(wnt)分量相加,然后每个cos对应一个频率,运动就等效于n个不同频率的cos激励,把这些频率放在频谱上,看哪些频率和共振频率对上了,如果有对上的,就会产生相应的共振,如果没有对上了就皆大欢喜,是这样吗?我感觉我这样的思考有漏洞。傅里叶分解出来有无数个cos 我看前面几个cos就算ok?
要看多少个取决于你要设计的系统主要的振动频率区间,不一定就是前面的几个,有可能是中间几个,或者后面几个。譬如说洗衣机,你也会观察到甩干的时候,起始过程振动还是挺明显的,但是转速上去以后就很平稳了,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低频虽然有可能共振,但是不要紧,在后面长期主要的高频工作状态下平稳就好了。

其实我想问这样一个问题,频谱分析已经出来了,我怎么确定我的机械会不会振动。
你的机械会不会振动跟频谱分析貌似关系不大吧,应该是动平衡或者别的分析来告诉你结构会不会振动。频谱分析只是告诉你在哪些频率下振动会被放大。

问题2:如果有分析得出我的机械在振动,而这不是我想要的,我将从哪些方面上来改进使之消除,结构上优化的方向是什么,控制上优化的方向是什么?通过和同事的讨论和看一些理论书籍,隐约觉得是将振动方向的刚度(结构刚度,连接刚度)提高,使其固有频率增大,也就是在频谱上将那个频率点“移开”到其他位置,这样的思路对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至于控制上,将选择什么曲线(速度-时间曲线)来运动就会好转?sin曲线,S曲线?
机械振动的控制有好几个领域,我这里只说我知道的,毕竟我还是学生,没有工作经验,所以只能给出有限的意见。
首先就是振动源头,给个简单例子,一些转动的机械结构,如果把动平衡做好,那么就直接把振动源排除了,就没别的什么事儿了,当然实际上肯定没那么简单,不过条件允许的话,当然是从源头排除振动最理想!

然后就是控制其固有频率,避免共振,如果振动不可避免地存在,那么至少不要发生共振,否则振幅被放大后果不堪设想(当然在某些领域是希望共振的,譬如乐器),一般可以先从最基本的考虑,固有频率最基本的公式,(k/m)^0.5,不管模型多复杂,都可以先从这里入手,虽然不准确,但是至少能知道加大强度或者降低质量能提高固有频率,反之则降低。如果工作的频率是一个很小的区间,那么一般都可以避开。

但是有很多结构是会在很多不同的频率下运行的,譬如车轮以不同的车速经过颠簸路面,发动机的转速范围等等,在共振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那么就只能减振了。而减振又涉及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有主动,有被动,这里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研究范围。最简单的就是加个橡胶垫圈之类的把振动的动能转换成内部热能。

问题3: 我们公司的一个资深工程师(他设计出的高速高动态的机械超越行业内所有竞争对手,最终那个产品成为全球最佳产品,而其人也成为公司副总裁)说过一句话:对于机械振动,要么别惹它,要么压制住它。这句话改怎么理解。
这句话我的理解就跟上面说的差不多了,能避免振动,尽量避免,避免不了就避免共振,如果还是无法避免,那么就要用各种减振的方法去压制了。

问题4:机械运动时,位置传感器所放的位置不同,其振动也会不一样,也就是说传感器放啊A位置进行反馈控制,系统会振动,而放在B位置,也许就不会有振动,这是什么道理呢?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做模态分析了,系统在不同自然频率下的振动模态是会有区别的,所以实际问题实际分析,除了知道系统的工作频率外,还要清楚其载荷的类型。

以上都是小弟个人见解,而且我还没真正出来工作过,理解肯定很片面,而且我学习也不太认真,所以还有可能会有错误理解,希望各位前辈看到什么错漏即使指正我~~ 谢谢~~

网友(点评):
比绝大多数具有多年工作经验的工程师分析的要好

网友(点评):
第四个问题,我见过很多人都有一种观点,一个完整的结构,仅有一个固有频率,而且各个方向的振动都一致。可以看看晶格动力学里面的一些推导,还有白炽灯断掉的灯丝的振动,就可以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纠正自己的观点。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值得推荐的回复帖

网友:
受教了,感觉学了不少振动方面的知识。

网友(2015-07-06):
引用 网友C:
增加刚性义同在提高固有频率。

振动是指一个状态改变的过程。即物体的往复运动。分为两大类即确定性振 ...

加入阻尼器后,会改变原系统的M,K,C,从而改变固频

网友(2016-04-19):
1.有特征频率能和共振点对上,不一定会引起振动。这要看激励力的大小,还有激励力的方向能不能和你的模态振型对上。
2.遇到固有频率不一定是大问题,激励力小了也没事,过了共振点就好。但设计时要注意,工作转速和设备的激励频率永远不要和共振点对上。
3.别惹他,是指结构设计上要注意避免产生振动;硬压是不合适的,比如说你想让轴承座振动减小,增加刚度即可,但轴振动还存在啊,还是容易损坏!那么怎么压制呢,如果设计上没问题,保证安装没问题,另外旋转件做好动平衡。
4.振动测试和分析,传感器放置的位置是有讲究的,但没有固定的章法,根据需要来。

网友:
我和楼主有同样的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AOYAO 除了增加刚性,能不能用阻尼的软脚什么的?会造成什么效果?

具体设备具体分析,不能一言以蔽之。
如果非要一言以蔽之,我觉得就是“具体设备具体分析”。

网友(2016-06-10):
来学习的  我也在为分析机械振动头痛

网友(2017-02-22):
非常不错的帖子,高Q

网友:
学习了,最近一个项目也牵涉到振动和变形的问题,激光信号的问题,也一直想学习这方面的,

网友:
问题1
我觉得思路不错,但少了一个因素。阻尼。也就是你是纯理论计算,还是计算你的试验装置。
首先,低阶频率对结构振动有影响;高阶对噪声有影响
如果是计算你的试验装置,那就有很多影响因素。阻尼对共振的影响必须考虑。没有阻尼,振幅无限大,有阻尼,振幅不会无限大。系统增加阻尼,相当于增加刚度不增加质量,谐振频率减小,频率向左飘(记不清了,毕竟多年不干了)
至于“怎么确定我的机械会不会振动”,不知道你有没有有限元软件,模拟一下。
难道你没有试验装置吗?
试验最好是用模态分析。

问题2:
从哪些方面上来改进使之消除,结构上优化的方向是什么,
在拿到试验结果,并做了模态分析计算之后,也就是有了那个结构振动变型的模型后。做灵敏度分析。可以得到在什么地方加强(如加筋板),怎么加,什么位置,什么尺寸。这些可能要试探着来。

问题3:
对于机械振动,要么别惹它,要么压制住它。
别惹它,是因为振动问题非常困难。没有本事就别弄他
压制住它,意思是振动不可能没有,只要在允许范围内就可以了。所谓压制。

问题4:
传感器所放的位置不同,其振动也会不一样
这是错误的认识。放在哪里振动都一样。当然前提是忽略传感器的质量。
所谓不一样是因为各个地方的振动幅度不一样。如果你都放在节线上,那么就测不出振动。节线就是模态振幅为零的连线。
安装传感器,要点经验

网友(2017-03-26):
“对于机械振动,要么别惹它,要么压制住它。”我只能说很精辟的总结

网友E(2017-06-21):
最近一个发电机试验(1.5MW)遇到了问题,空载运行试验,53hz还没问题,运行到60HZ,横向振动明显加剧,从2.3上升到4.5~5.0  mm/s。 这是批量产品,生产了百十来台了,动平衡校正也做了二三次,这个现象还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2018-10-07):
真大侠也!

网友(2019-09-27):
振动这么简单的事也非要说这么复杂如果我解释好了能有多少钱

网友(2019-11-01):
路过,见识了,学习一下

网友(2021-08-09):
我也在学习,很困扰

网友(2022-03-08):
引用 网友E:
最近一个发电机试验(1.5MW)遇到了问题,空载运行试验,53hz还没问题,运行到60HZ,横向振动明显加剧,从2 ...

可以做一个频谱分析。

网友(2022-05-22):
1,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控制所有的工作频率低于固有频率。
有时候,也会高于固有频率,这个时候,第二大约第一或者第二固有频率,那么我要尽量让第二第三固有频率拉开,让工作频率结余2-3之间,两边都隔开一定的距离,这个实际工程上比较有难度的。而且这个时候,加速过程中,输入的固有频率会等于结构固有频率,这个适合要适当控制一下,因为“共振”建立需要时间,所以很快通过这个阶段一般问题也不大。
例如结构个固有频率F1=100,F2=200,F3=500,共振的固有频率是350HZ。那么启动或者关闭都会经过100,200HZ,这个时候,如果很快通过,那么共振来不及完全建立起来,也没什么大问题。

你可以通过输入的傅里叶变换清晰的看到能量分布的频率。

2,你的第二个问题其实和第三个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你的领导很清晰的回到你的问题(当然我也不完全理解他,每个人的口头习惯不同)。但是我觉得他描述了两点;1,避开工作。。2,避开不了,就抑制共振或者抗工作。
避开工作是最常见的手段,用你领导的说法,就是别去惹它,离他远一点。有时候离开避不开或者代价太大,那么减少发生工作的概率也算是避开工作或者不惹它。
第三,各种输入很随机很乱,频带很宽,完全覆盖固有频率。没比避开,那么就杠工作吧,例如橡胶底垫?各种阻尼?或者通过结构降低共振的剧烈程度。

3,问题是太简单了。。旗杆在风中摆动,每个点的振动一样吧,不公共振的振形节点不同吧?有时候理论上整个处于高级的某个点上,例如S形,那么肯定一截一截的,整个点振型位移就是0.。。实际工程上,总能测量到振动,不会真的为0.。

网友(2023-07-12):
我们做振动筛的,就是利用振动,图纸是设计院买的,也不敢改,改了容易出问题,头大

网友(2023-11-06):
一般精密设备会使用橡胶隔振或者气浮隔振

网友(2024-09-24):
引用 网友D:
1.理解的有点偏差,但是基本是这么个意思。

2.先要确定你的工作状态的主频率大致的范围,如果所有结构一 ...

哥哥,何谓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