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侧面斜孔和平面标注

楼主(2015-06-03):
先上图,如上图
原型为一箱体零件的一个尺寸,先按上图假设一下吧,尺寸大概如图所示,由于需要加工侧面上的孔和面,故标注如左图;
对侧面的设计要求公差带如图中的红线所示;
A、对左图:200±0.5尺寸我的理解是:
1:此尺寸应该看成侧面到基准E的距离是200±0.5就OK了(蓝色为实际侧面可能的形状,绿色为可能的面到轴线的距离),与标注的理论角度10°没关系;
2、当然也可以理解成右图所示的轮廓度标注时的公差带;(我觉得右图的标注才是完全反映了设计要求)
我领导说左图已经很正确了,检测200±0.5时就是要坐标系旋转10°,然后检测;我觉得不太正确;

B:假设侧面D30孔没有;斜面标注如左图时大家觉得可以不?我是觉得不可以,我觉得要按照右图所示标注;可是我领导说
左图标注可以了;
假设D30孔去掉,理论角度10°改成自由公差;我觉得是分别检测;可是领导说不行,一定得标注理论角度;
个人意见是标理论角度可以啊,按照右图标注;
反正争不过,保留意见;
大家怎么看?
补充一句:红色蓝色线条是我后期自己加的“示意”公差带;

补充内容 (2015-6-4 22:28):
实际零件图
http://www.cmiw.cn/data/attachme ...

网友A:
该图看不出什么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图看不出什么形状

画的虽然简单,不复杂吧,一面两孔是基准DEF,有个10°  尺寸200±0.5的侧斜面需要加工,面上钻孔;

网友B:
个人认为楼主的想法是对的。因为孔的位置和尺寸公差是根据基准来的。200尺寸如果不是理论尺寸,而是带有尺寸公差的,有点”捣乱“的性质。

补充内容 (2015-6-4 04:37):
修正:孔的位置度是根据基准来定的。

网友C:
与角度没关系!!!没有角度你拿什么做基准,就用孔做基准吗,哈。没有角度那与斜面平行的孔轴线你怎么找出来测量啊!10度在上图中是毕不可少。加工基准中没有了10度是没办法加工的。你领导肯定气死了,这么简单的还搞不懂!还叫个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楼主的想法是对的。因为孔的位置和尺寸公差是根据基准来的。200尺寸如果不是理论尺寸,而是带有尺寸 ...

孔的位置度标注没有问题的,旋转坐标系评价即可;200±0.2是旋转坐标系后的Z向尺寸;定位是10°和那个到基准E的basic dimension 控制;
比如长方形板平面上孔位置度;对板高度尺寸你会标理论尺寸?

最后我纠结的是侧面的标注;孔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角度没关系!!!没有角度你拿什么做基准,就用孔做基准吗,哈。没有角度那与斜面平行的孔轴线你怎么找出 ...

1、关于10°标不标理论角度的问题   我的前提是侧面没有那个D30的孔的情况下吧;我懒,没有对每种情况都画图;望知悉;
虽然 哥笨,侧面有孔不标位置度就全是线性尺寸;标了就带基准和理论尺寸我还是知道的;

2、我想问的也是没有侧面D30孔的时候;面的尺寸标准问题;

网友(点评):
没有D30孔那斜面你总是要加工的吧,没有10度你还是没办法加工与测量!面与角度线加个平行度与光洁度就可以了,要求高还要加上直线度

网友(点评):
1、10°可以标自由公差;不是说不标; 2、加平行度我还不如10°标理论尺寸改为倾斜度;但是倾斜度公差带和设计目标不一样的,定向公差只定向不定位;

网友:
为什么感觉楼主的基准标得好奇怪,和目前在学校学的不一样,楼主都是直接标在形位公差下面,我目前学的都是单独标注,可以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孔的位置度标注没有问题的,旋转坐标系评价即可;200±0.2是旋转坐标系后的Z向尺寸;定位是10°和那个到基 ...

这里斜侧面与该孔的加工其实是直接有关的。它与长方形平面板上的孔的位置度标注有区别。长方形平面板的板高尺寸与孔加工位置无关,所以无需理论尺寸。这里的斜侧面与孔的中心轴线相垂直,是测量孔的参考面(可以是孔的测量基准面)。

网友:
标这么多的形位公差和基准,真正加工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点评):
实际零件不是这个样子的啊,示意图讨论的是其中一个尺寸的标注而已; 实际壳体是下面这个样子的http://www.cmiw.cn/data/attachment/album/201506/04/222636t88zme8ooqznoeik.jpg

网友(点评):
标这么多,是让机械加工者充分了解设计的意图

网友D:
我觉得下面的标注是正确的, 还有左边的空的位置度与垂直度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斜侧面与该孔的加工其实是直接有关的。它与长方形平面板上的孔的位置度标注有区别。长方形平面板的板 ...

其实我想问的是:侧面没孔情况下  (注,实际箱体侧面很小,我关注的是标注格式)  设计目标(前面说过)正确标注出来;
我认为图1才是正确的标法;图2这中标法我反正不太理解,也没找到依据,我主要是考虑到图2这中标法,从检测角度讲,
A:可以理解为检测200±0.5尺寸时和10° basic dimension无关,相当于面到轴线的距离;
B:也可理解为原始坐标系旋转10°,然后对侧面打点,各点尺寸值在200±0.5之内就是合格;
A和B理解是两种不同的公差带和检测,同以零件按A和B检测结果也是不一致的;所以我觉得会产生歧义;
图3和图4标法就是很常见都是线性尺寸的标法,公差带和设计目标不一致;
同事认为图2和图1一样,推荐图2,且认为图3和图4错误;
就这些了,
也许大家觉得这些很简单.

网友(点评):
等一等,如何理解“相当于面到轴线的距离”?难道那斜面不是平面?而是圆柱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下面的标注是正确的, 还有左边的空的位置度与垂直度重复了

重复倒是没有,垂直度只是加严要求而已;

网友:
关于A和B的理解,其公差带有什么分别么?轴线到面和旋转后,面到基准?
图1的公差带与图2确实是一样的。

网友:
粗线与细线区别不明显,读起图来真痛苦。楼主能说说的你线宽是多少吗?

网友:
楼主,我找了一个例子,感觉是挺接近的,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未注公差是理论尺寸 面试轮廓度控制 孔是位置度控制 所以我才认为标轮廓度才是合适的; 大家说的不标轮廓度也是一样的,我保留意见,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