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应该用什么轴承?

楼主(2015-06-04):
第一次发帖子,请教各位大神,一根轴,下端是一个推理轴承,上部还有一个轴承,现在不知道到底应该用什么轴承?

谢谢。

网友A:
下端是推力轴承,上端的轴承就要承受推力轴承施加的轴向力,上面的轴承就要选能承受一定轴向力的轴承

网友:
  听了楼上的一句话  胜读十年书啊        今天没白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端是推力轴承,上端的轴承就要承受推力轴承施加的轴向力,上面的轴承就要选能承受一定轴向力的轴承

那应该选择什么轴承呢?求指教

网友(点评):
能不能用CAD画个示意图出来?你指的是这张图上那一块?

网友:
下端用推力球轴承,上面用角接触球轴承。

网友(点评):
为什么选角接触球?上端是什么载荷?

网友(点评):
下端就只有推力球?不需要径向约束了?

网友:
轴承的选用,到要按其受力情况来选取。
按楼主的表述,我的理解是:轴下面的轴承需要承受整个轴的载荷,就是要承受轴轴向的全部载荷;而上端的轴承要承受径向的载荷。

楼主的轴如果是转动的,那最好是上下的轴都要承受径向的载荷才行。因为轴承要提供轴旋转的向心力;即使不旋转,最好也要有径向的约束。所以下面的轴承不宜选用端面轴承。

2个方案供楼主选择:
1、把轴向载荷都给下面的轴承,径向的约束2个轴承都要提供的。那么上面用深沟球轴承,下面用推力调心滚子轴承。这样的话,下面的滚子轴承根据载荷的情况可能会大一规格。
2、把轴向载荷分给上面和下面的轴,同时需要这2个轴承提供径向的约束。那么上下轴都选取圆锥滚子轴承即可。

轴承提供的轴向力和径向力的大小比例,都是根据这个锥度来提供的。锥度大,能提供径向力大,轴向力小;锥度小,能提供的径向力就小,轴向力大。

最后批评一下你:这些都是最最基本的知识!读书的时候干嘛去了!即使读书的时候不看,现在用到了也该看看啊!

网友(2015-08-22):
角接触球轴承 最合适